【GD32L233C-START评测】串行点阵显示模块的驱动

楼主:
串行点阵模块是一种以MAX7219为控制芯片的点阵显示模块,在单级使用的情况下,一片MAX7219可控制一块8*8点阵的显示块,若采用级联的方式,则可驱动多个点阵块以实现多个字符的同时显示,完成点阵信息屏的显示效果。

该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模块的外观见图2所示。

图1   电路原理图

图2   模块外观

点阵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LK -- PB10

 DIN --PB11

CS -- PB13

由于是以GPIO口来进行数据的传送,故对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SMG_CLK_Set()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0)

#define SMG_CLK_Clr()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0)

#define SMG_DIN_Set()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1)

#define SMG_DIN_Clr()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1)

#define SMG_CS_Set()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3)

#define SMG_CS_Clr()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3)

配置相关引脚制作输出口使用的函数为:

  • void  gd_eval_smg_init(void)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3);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3);
  •     SMG_CLK_Set();
  •     SMG_DIN_Set();
  •     SMG_CS_Set();
  • }

 MAX7219的初始化函数为: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
  •   Write_Max7219(0x0b, 0x07);
  •   Write_Max7219(0x0c, 0x01);
  •   Write_Max7219(0x0f, 0x00);
  • }

为显示所配置的字模被存放在数组中,其结构为:

unsigned char disp[38][8]={

{0x3C,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3C},  // 0

{0x10,0x30,0x50,0x10,0x10,0x10,0x10,0x10},  // 1

{0x7E,0x2,0x2,0x7E,0x40,0x40,0x40,0x7E},    // 2

...

};

实现图2所示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 int main(void)
  • {
  •    uint16_t i,j;
  •     gd_eval_smg_init();
  •     Init_MAX7219();
  •     delay_1ms(2000);
  •     Write_Max7219(0x0f,0x00);
  •     while(1)
  •     {
  •         for(j=0;j<38;j++)
  •         {
  •             for(i=1;i<9;i++)
  •             Write_Max7219(i,disp[j][i-1]);
  •             SMG_CS_Clr();
  •             delay_1ms(500);
  •             SMG_CS_Set();
  •             delay_1ms(500);
  •         }
  •     }
  • }

其中,内层的循环是为了完成单个字符的显示,而外层的循环则是负责将字符库中的内容遍寻显示一轮。

在显示过程中,每显示完一个字符,板上的LED就切换一次显示状态。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图2所示。

图2 显示效果

网友:
也是画点阵吗?

网友:
读字模逐行点亮

网友A:
还是有字模的方便,画点也有点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字模的方便,画点也有点太麻烦了。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