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奖品德州仪器TI-36X Pro科学计算器拆解分析

楼主:
在2022春节期间,我参加了论坛的“虎虎生wish”活动
虎虎生wish:许愿2022,迎娶开年好运,顺走EEWorld新年礼~
幸运的得到一个科学计算器,正好拆解一下,看看内部的做工和电路是什么样子。

一,德州仪器(TI)简单介绍
德州仪器 (TI) 是一家全球化半导体设计与制造企业,产品线种类非常多,包含DSP,MCU,
放大器,音频类,接口类,时钟类,电源管理,无线连接等。很多网友都使用过他家的产品,
但是非常多的网友不知道,TI除了各种元器件,也还生产计算器。这次的奖品就是德州仪器出品的。
官网地址:https://education.ti.com/zh-cn/products/calculators/scientific-calculators/ti-36x-pro

TI-36X Pro主要功能:
◆四行显示
◆一元和二元变量统计
◆MultiView  可同时在屏幕上显示多个计算
◆可选择角度/弧度、浮点/定点、数字格式模式
◆三个求解程序供选用:数字方程式、多项式和线性方程组
◆以表格形式显示所定义的函数
◆确定实函数的数字导数与积分
◆使用向量和矩阵输入窗口运算向量和矩阵
◆考试许可 TI-36X Pro 科学计算器已获准在 SAT*、ACT* 和 AP* 考试中使用。
◆太阳能/电池双电源

适用于:
● 代数 1 和 2
● 几何
● 三角
● 统计
● 微积分
● 生物
● 化学
● 物理
● 计算机科学
● 大学数学
● 大学科学
● 大学工程学

二,外包装正反面和说明书

三,计算器正反面
TI-36X的按键很有质感,数字区为浅灰色,功能区为黑色,2nd按键为单独的浅蓝色,右侧的加减乘除和四方向键为电镀的亮银色,不知道使用久了会不会掉漆。

四,计算器背面
背面有4块防滑的胶垫,name处是可以写名字的,避免同学间相同的计算器混淆。背面写了reset=on+clear为软复位,电池为CR2032 220mAh。下面是环保标志和生产日期。最下面有一个reset硬复位按钮,用曲别针或牙签等尖锐物品插入可以硬件复位。

五,计算器的显示对比度调到最大,然后数格格计算分辨率
显示部分采用点阵式显示屏,可以显示4行,分辨率为96*31 ,上方还有一排功能显示区,主显示区数字显示为常见的5*7点阵。

六,太阳能电池板
外壳塑料是用ABS材料,手感不错。TI-36X的上方为太阳能电池板,是5段非晶硅太阳能,转换效率大约为6%,优点是低成本,弱光响应好,充电效率高,电池板为玻璃封装,寿命长,但输出电流小,非常适合小电流的计算器使用。

七,下面进行拆解
使用十字螺丝刀将背面的6颗螺丝拧下便可拆下后盖,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分为主控板和按键板2大部分。主控板包含COB绑定的MCU。还有其他外围电路,然后通过斑马条连接到按键板。主控板的最上面通过斑马条连接到前面的显示屏。最上面是CR2032一次性电池,电池如果需要更换则还需要拧下固定电池的2颗螺丝

八,液晶偏置电压电路
电路中的C1-C7和MCU内部电路构成液晶显示偏置电压,在C1的右侧有一个测试点,在液晶对比度最小和最大时的电压分别是4.336V和5.090V,一般对比度下是4.548V。

九,按键测试点电压
行列按键的测试点的右侧6个为高电压2.14V,左侧9个位0V,理论上可以扫描6*9=54个按键。计算器正面有45个按键,背面有一个reset,一共有46个按键。

十,太阳能板过压保护
在主控板上有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D1,它的作用是太阳能板的过压保护,当有强光照射到太阳能能板的时候,这个发光二极管会发光,从而起到钳制电压的作用。

十一,关键测试点电压
主控板的关键测试点电压:
测量2032电池电压 3.066V
测量太阳能电池板室内弱光下 1.8V
测量电路板上VDD测试点电压 2.3V

总结:
经过这次拆解,了解了科学计算器的内部结构,复习了LCD偏置电压电路,学习了还可以用一个发光二极管做太阳能过压保护,整体看这款德州仪器TI-36X Pro科学计算器外观漂亮,按键有手感,价格实惠,功能齐全,但内部主控电路略显不够精致。最后感谢EE提供了这次活动并有幸颁给我这个奖品,祝愿EE以后活动多多,人气旺旺。

网友:
太阳能好评,绿色环保

网友:
你这叫到手拆,哈哈,总结的非常详细啊!

网友A:
今天我的也收到了,看到楼主的拆解,免得我拆了。

这个太阳能电池不是给电池充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的也收到了,看到楼主的拆解,免得我拆了。 这个太阳能电池不是给电池充电的吗?

CR2032电池不是充电电池,所以肯定不是充电的,太阳能作为电池的辅助供电,当光线足够时可以提供电能给计算器,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
也有一个这计算器

功能很全

感觉米国设计的操作起来很不方便

按键还小,开关键使用不方便

网友B:
没想到TI也用COB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TI也用COB封装

是啊,我也没想到,要是QFP 或QFN封装,我把主控焊下来,还能有点DIY的可能,COB封装,MCU和液晶驱动在一起,就没有DIY的可能了。

网友C:
是不是做硬件久了 看见东西都想拆开瞧瞧    不为别的就像看看  在合会去

网友:
做工不像TI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做硬件久了 看见东西都想拆开瞧瞧    不为别的就像看看  在合会去

你说的太对了,做硬件的就是看见什么都想拆开瞧瞧。

网友:
不错的机器,暂时还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挺好用的

网友D:
这款计算器,京东只要80元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计算器,京东只要80元一台。

是的,楼上的网友,我关心的是 你是怎么做到 05:14 这么早起床来论坛回帖的。

网友E:
您好,请问固定纽扣电池的两颗螺丝用PH000的螺丝刀可以拆下来吗?16年买的,最近要用,发现没电了,结果拆开发现还有两颗螺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固定纽扣电池的两颗螺丝用PH000的螺丝刀可以拆下来吗?16年买的,最近要用,发现没电了,结果拆 ...

我看了你的螺丝刀规格,十字的应该可以的,小十字螺丝刀,实在没有用壁纸刀的尖头等物品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你的螺丝刀规格,十字的应该可以的,小十字螺丝刀,实在没有用壁纸刀的尖头等物品也可以。

好的,谢谢,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