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无法恒流,麻烦老师们分析

楼主:
下面是一个充电电路的恒流部分电路图,调试的时候,发现双运放器IC的第5脚电无法稳定,把R35断开后就可以稳定下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下是什么原因

方便老师们分析,把运放IC引脚图贴下面

运放IC的8脚VCC供电输入,4脚是GND,2脚电压与3脚电压比较,6脚电压与5脚电压比较,分别对应两个独立的输出:1OUT与2OUT

网友:
电原理图上面有一根线、右面有两根线到了图面以外。这三根线去了哪里?

恒流电路,必定是负载上的电流不变。负载在哪里?

网友:
把LM358各引脚贴出来是毫无必要。电原理图中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了。倒是最重要的负载部分,电原理图中没有。

网友:
电路不全,无法分析。

网友A: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问题。

电路图已经传了,麻烦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这就对了。惟有如此,你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此图左上部分是一个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以控制芯片U1和功率管Q1为核心。变压器T1有三组次级:3~4脚、7~6脚和7~8脚,分别输出三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从光耦和电压基准U2的联接来看,该反激开关电源是稳定电压输出,稳定的是引脚7~6对应的那一路。该路输出电压即电容C4两端电压经电阻施加到光耦发光管侧,光耦的光电管侧则接到控制芯片的2脚,以控制驱动Q1脉冲的占空比。这是个相当典型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在变压器7~8引脚那一路,输出电流流经小电阻R25,以取得和输出电流成正比的一个小电压。

此电压经电阻R28施加到U4A和U4B的输入端。U4A和U4B都是开环工作,增益非常高。U4A经R21和R26从U3取得基准电压,U4B经R22和R30从U3取得基准电压。两个基准电压都相当小,具体多少,自己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U4B输出端经R35和D6接到电压基准U2输出端。

注意取样电阻R25是串联在变压器引脚7~8那一路。故R25~U4B等动作是:R25两端电压(和7~8脚输出电流成正比)高于U4B电压基准(R22和R30分压)-->U4B输出端为低-->光耦中电流增大-->控制芯片U1输出的脉冲占空比降低-->开关电源输出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从电路中U4B开环工作,以及电路中几个电容的数值来看,此反馈不大可能是稳定的,即不大可能如首帖所说 “恒流”。其工作多半是:输出(C12两端)短路或者过流,开关电源即停止输出,待输出电流减小后,开关电源继续输出,再过流,再停止输出……即 “打嗝” 式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回到首帖问题『调试的时候,发现双运放器IC的第5脚电无法稳定,把R35断开后就可以稳定下来』。

由前所述,U4B作用是输出端过流(极端情况就是短路)时关掉开关电源输出。U4B动作时开关电源没有输出,U3当然也没有输出,R22和R30也就分不到什么电压(此即你所说的5脚)。开关电源恢复工作,U3得电,R22和R30分压正常。所以『第5脚电压无法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R35断开后,整个过流保护电路都被取消,开关电源不会停止工作,当然U4B的5脚电压『就可以稳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n_X 发表于 2022-2-14 16:01 没看见你的“恒流电路”,我发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能帮你回答 ...

此电路,主输出回路中串联了一支二极管D10。不知道设计者串入这个二极管有什么意图。我的看法:纯属多余。

网友:
本人认为D10是为了对输出提供更纯净的"地"电平,让输出中含有更少的交流高频共模(实际应用发现和学习来的,起到交流回路和输出直流回路的简单隔离作用,实际作用不可小视)。

小原件、大作用,高手之作!

网友A:
另外,如果没有D10,则R25上的取样值就会受到外部电路的干扰,电路就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没有D10,则R25上的取样值就会受到外部电路的干扰,电路就不稳定了。

感谢指点

确实是到外部电路的干扰

已解决了 Y电容是直接到358的地,对358造成了干扰,去掉Y电容就好了,现在电路上把Y电容想办法直接接到变压器的地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