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RGT6和STM32F405RGT6V 第二串最后的那个V是什么意思啊,新人求助!!!

楼主:
STM32F405RGT6和STM32F405RGT6V 第二串最后的那个V是什么意思啊,新人求助!!!

网友A:
自己下数据手册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了一下STM32F405的手册,最后这一位应该不是很重要,刚开始学不要纠结这么多不重要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数据手册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STM32F405的手册,最后这一位应该不是很重要,刚开始学不要纠结这么多不重要的参数。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数据手册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