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性能参数怎么评估?主要从哪几个角度

楼主:
MCU性能参数怎么评估?主要从哪几个角度

网友:
我觉得功能适配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考虑性价比

网友A:
主要看频率和外设。不过还是要根据产品需求来选型,不要一味的选择高性能的芯片。

网友:
满足功能,性能稳定,最后再看下性价比

网友:
除了以上几位说的,现在的MCU,低功耗也是一项重要评估内容了

网友B:
电池类的产品低功耗重要,AC电源类的如家电则EMC测试等。需要根据产品选择

网友:
功能 功耗  速度

网友:
从功能需求上主要有:I/O口数量,A/D, 工作电压,I2C及各种接口,功耗,速度等,还有就是成本,供应链等.

网友:
看你的应用场景,稳定性要求,电磁环境,成本约束,温度环境,供货周期,开发生态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频率和外设。不过还是要根据产品需求来选型,不要一味的选择高性能的芯片。

他这里提到的PWM和我们普通的PWM有何不同?高级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类的产品低功耗重要,AC电源类的如家电则EMC测试等。需要根据产品选择

MCU会影响到EMC?比如呢?貌似除了ESD没有其他的参数和EMC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里提到的PWM和我们普通的PWM有何不同?高级在哪里

分辨率高和电机专用,分辨率高好理解,电机专用应该有一些特殊的配置。

网友:
功能 你怎么理解

网友:
mcu参数主要是从架构,主频,外设,等几个大的方向来看,现在市面上生态环境最好最全的就是arm的,工程师找相关资料会很方便,主频的话,频率越高,工作的速度越快,当然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来选,选择最合适的就可以了,外设是mcu最主要的一部分,根据不同的产品来选择相关的外设,比如做扫地机器人,带触摸和现实的,那咱们肯学是要考虑点击驱动这块 pwm这块就是必不可少的。触摸和现实驱动也是需要的,这样可以减少外设的设计,从而达到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