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的升压降压问题

楼主:
在驱动LED时,我们经常会用到DCDC升压芯片,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限制了升压的极限值呢?以及功率的极限值呢? 电感决定的到底是什么呢?有点乱

网友A:
看来你确实还没有把DC-DC升压芯片的工作搞清楚。真搞清楚了,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限制了升压的极限值呢』

理想的升压电路(各元器件都是理想的),升压没有上限。

实际的升压电路,电感有分布电容,二极管有耐压限制(会反向击穿),开关管也有耐压限制,输出电容也有耐压限制。这些因素,限制了输出电压最大值。

网友:
『以及功率的极限值呢? 』

输出功率的限制,主要由开关管最大电流、电感的电感量、电感的直流电阻值、整流二极管最大电流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确实还没有把DC-DC升压芯片的工作搞清楚。真搞清楚了,这些都不是问题。

是的,没有搞太清楚,我上面的提问的问题也不是很确切,我还得自己再细细的研究一下,才能真正提出我到底想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限制了升压的极限值呢』 理想的升压电路(各元器件都是理想的),升压没有上限。 实际的升 ...

等我把开关电源与设计这本书 仔细的研读之后,再向您请教,不知道您读没读过这本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一直没有很多时间来研读,而且很多东西都需要细细的思考,所以读起来会比较慢,效率也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我把开关电源与设计这本书 仔细的研读之后,再向您请教,不知道您读没读过这本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

不妨跟maychang老师学习:想要学习开关电源?先从读完这本书开始吧! -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按照maychang老师建议的进度和步骤学习,完成每次maychang提出的思考题。

网友:
首先升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多LED串联后的横流控制问题,如果刚好点亮,则电压过低,如果再提高一点电压,电流是非线性增加,所以需要先提高电压,同时满足横流控制的输出,这样就做到了安全、高效、稳定功率的效果了。所有电路都是为这个而设计的。

电感只是升压的其中一个必要原件而已。单一的性能不能决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