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制作GD32L233C扩展板

楼主:
号外相关文章

GD32L233C-START评测】02 上电及程序下载调试

GD32L233C-START评测】03 LED操作和普通定时功能

GD32L233C-START评测】04 外部中断与定时器PWM

GD32L233C-START评测】05 串口体验和不定长数据接收

前言

        我们能够完全直接通过板卡的资源来对MCU进行了解的部分基本就以上部分了,串口和USB的体验由于miniUSB的数据线不太好找,暂时往后再进行功能实现和测试(串口已经通过外连的串口工具体验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外部资源来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例如IIC和SPI。于是我把之前的一些测试和DIY的功能进行了整合,比如加入SPI控制的TFT,IIC通信的传感器,串口通信的IOT模块(正好安信可的网卡还有流量,可以利用上)。

目标

        设计一个GD32L233C开发板的扩展板,尽可能多的应用到现有的单片机引脚和资源。

分析

        功能及资源需求:

        第一:为了使扩展板与开发板可以单独运行起来,选用单节锂电池供电,通过USB对电池充电,其中充电状态需要检测(普通IO口),USB供电状态检测(普通IO口),电池电量检测(ADC);

        第二:开关机功能,USB供电时可以不考虑消耗,所以USB供电自开机,可是锂电池供电时就需要开关机控制了,开机后自锁(普通IO口),按键也可以进行采集(外部中断);

        第三:DCDC模块,这一部分就可以和开发板保持一致,选用AMS117-3.3V,不过具体使用开发板上的还是扩展板上的LDO再定,先预留;

        第四:加一个外部的实时时钟(IIC或者两个普通IO口);

        第五:板载的LED已经足够使用了,有光就需要来电声音了,加一个蜂鸣器模块(PWM控制);

        第六:目前有两个可以使用的按键,在加一个5向按键,这样应该足够了吧(5个外部中断);

        第七:传感器模块,测量一下环境温度、湿度、大气压力(两路IIC或者4个普通IO口);

        第八:IOT模块,暂定使用安信可的EC_01F(一路串口);

        第九:显示功能(SPI);

        需求还是不少的,咱们将它串一下并根据数据手册进行资源分配,首先进行硬件SPI,IIC,串口等资源的分配,最后再进行普通IO口的分配。

        功能及资源分配如下图:

        根据功能需求接下来就进行原理图的设计和PCB设计,效果图如下:

        现在确实是工程师的福音,有嘉立创和捷配都支持免费打样,为了配合板卡的颜色,我选择了嘉立创进行打样(免杂色费用),接下来就等待板子回来了,根据经验一般4-5天就能到手了。

网友:
这次居然秒过了,以前的发测试贴都要审核,惊喜!!!

网友:
这次居然秒过了,以前的发测试贴都要审核,惊喜!!!

只要没有敏感词汇基本可以秒过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有敏感词汇基本可以秒过滴~

主要是也不知道哪些是敏感词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也不知道哪些是敏感词汇啊

这个就说不清了,不过等审核也不会用太久的时间。

网友C:
实在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我目前就被杜邦线弄得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说不清了,不过等审核也不会用太久的时间。

确实基本上第二天就会审核通过,然后时间还是提交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在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我目前就被杜邦线弄得头痛!

杜邦线飞来飞去的容易乱,还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或者脱落的现象,正在思绪发散的时候被这些不必要的影响到,是很烦的,所以不管是测评还是调东西,时间可以的话基本会画个测试板,反正打样不要钱,非常好的时候不多学习接触一下就浪费了

网友D:
谢谢分享,飞来飞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飞来飞去的容易乱,还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或者脱落的现象,正在思绪发散的时候被这些不必要的影响到, ...

打板有打板的好处,就是如果有些需要重复使用的如LCD屏==焊上去,再取下来就麻烦,毕竟咱也不是土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打板有打板的好处,就是如果有些需要重复使用的如LCD屏==焊上去,再取下来就麻烦,毕竟咱也不是土毫。

屏幕一般都有选择FPC连接,可以重复使用,其实每一个模块部分都可以设计成单独的,然后每次做一个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飞来飞去的!

飞飞更健康,练脑,画板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一般都有选择FPC连接,可以重复使用,其实每一个模块部分都可以设计成单独的,然后每次做一个底板

学习了,还是楼主有经验,我是刚入门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