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钳位的问题,讨论

楼主:
下面的图中,是一个钳位部分电路示意,L是电感,通过G来控制线圈得电时间,预期获得一个大致预期的电流值。想求助老师们分析一下,这个不同于开关电源的TVS钳位,开通也就190ms,开通的间隔时间长,不会周期性动作。当关断时,电感的续流通过D和TVS,这个二极管的恢复时间有影响吗?是否需要快恢复管子吗?

网友:
这各是手写的,你可以找原版

网友:
当关断时,电感的续流通过D和TVS,这个二极管的恢复时间有影响吗?是否需要快恢复管子吗?

二极管恢复时间的影响很小,因为你的脉冲频率相当低(间隔时间长)。

所以,不需要快恢复二极管,用普通二极管即可。

网友:
双向TVS不香吗?

网友:
如果用双向

双向TVS是不是 相当于两个稳压管负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