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判断

楼主:
RF2051这个芯片,9管脚可以直接下拉吗?,还是必须用单片机管脚控制一下

网友:
手上有片子可以直接搭载试验一下

网友:
装配在验证板子上   可以外部触发高低电平  验证     没有用过此片子

网友:
模式选择销。采用RC低通滤波器可以降低数字噪声。

Mode select pin. An RC low-pass filter can be used to reduce digital noise.

网友:
看图 没有时序要求  只是模式选择   是可以直接下拉 给低电平的

网友A:
从参考电路上看,可以硬件直接下拉,也可以MCU控制下拉,MCU控制更灵活,看自已实际需求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参考电路上看,可以硬件直接下拉,也可以MCU控制下拉,MCU控制更灵活,看自已实际需求定.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所有的模式控制引脚只要是数字逻辑的都可以直接接固定电平,也可以用MCU控制,哪个合适看你的设计功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