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车加热的控制板要如何控制油泵和电机?求指点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项目要做驻车加热器,但是不清楚如何控制油泵和电机控制方式,烦请做过这类项目,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同类产品的方式和特点。

网友:
有点专,问问方案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同类产品的方式和特点。

就是不太清楚,这方面资料也没有呀

网友:
你把驻车加热器的要求写下来,要完成什么功能。

网友:
油泵电机就是启停开关控制而已,不涉及什么速度控制,你先把具体的功能需求细节弄清楚。

网友:
油泵和风扇怎么样控制才能达到充分燃烧,与温度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