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的的BUCK IC驱动分别的负载的话,输出给负载的GND能公共一个吗?

楼主:
多通道的的BUCK IC驱动分别的负载的话,输出给负载的GND能公共一个吗?以下面的电路图为例,这是一个2通道的BUCK芯片,分别驱动不同的负载,那么我得问题是,这个两串负载的GND有必要作区分吗?直接连在一起就可以吗?

网友:
『那么我得问题是,这个两串负载的GND有必要作区分吗?直接连在一起就可以吗?』

这两个GND必须联接在一起。

网友:
两个负载的GND还必须与输入端的GND(对应图中VIN的GND)联接在一起。

网友:
从原理上,这种电路的地是要连接一起的

从软件画图上,原理图中相同的网络标号要连接一起,如不连在一起的端点是需要分别命名的,不然原理图erc检测不过的

网友:
楼主图中的地显然是同一个,如果是不同的地,电路图中必须采用不同的符号标明。既然是同一个地,那么不管通道有多少,所有的地必须接在一起。

网友:
如果是完全独立的输出通道,电路结构上必须使用变压器来进行电气隔离,多通道独立输出的电源就是这个结构且必须是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