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硬件的交流恒阻负载与INA相关问题

楼主:
如上图所示,输入电压分压后进OP同相端,给定电阻值与采样回来的电流值I相乘,与实际电压做差,可以得到一个恒定电阻。

我的总体思路没有问题吧?

现在几个细节问题:

1.直接用运放同相反相的输入做出来的就是差吧?

2.INA本身是个闭环器件,通常会给闭环增益与带宽的数据图(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的波特图),问题是现在INA在反馈回路中,对大的闭环是怎么影响的?过INA不会产生相位延迟吗?

3.MOS管的 S代表增益,A/V,也在反馈环路中,即使没有INA,如下图

实际的Aβ是不是近似等于OP的A*S*R,S*R大于1时,相当于将A抬高,原本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是不是就不稳定了?

希望各位坛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各位坛友,看完后说说啊,原理图都设计好了,反过来看时心里没普了,求指导。

网友A:
坛友们,给说说呗,不求全面,有一点说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坛友,看完后说说啊,原理图都设计好了,反过来看时心里没普了,求指导。

这个管子极性是P沟,源极为正漏极为负才可以线性工作。

网友:
『我的总体思路没有问题吧?』

总体思路,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友们,给说说呗,不求全面,有一点说一点。

不知道你的交流恒阻是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你的交流恒阻精度要求多少。

如果你的交流恒阻要求不是太高,一个整流桥再加上直流恒阻电路,就构成了交流恒阻电路,不过因为忽略了整流桥电阻,精度不高。但结构非常简单,而且可以利用现成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交流恒阻是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你的交流恒阻精度要求多少。 如果你的交流恒阻要求不是太高, ...

实际上这个背靠背的MOS管加交流时,总有一个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也会有二极管等效的电阻值。

不过我不大理解为什么加了整流桥后,直流恒阻怎么当交流的用?毕竟整流桥后的电压虽然是直流,可也是变化的,电流还是得变化,才能等效为电阻。结构怎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背靠背的MOS管加交流时,总有一个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也会有二极管等效的电阻值。 不过 ...

直流恒阻电路,本来就是在电压变化情况下工作的。正因为直流恒阻电路两端电压在变化同时流过的电流也变化,才能够实现恒阻。普通直流恒阻电路的工作状态和整流桥再加直流恒阻电路实现交流恒阻中的直流恒阻电路完全相同。

“背靠背” 的两个功率MOS管,总有一个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但需要注意:这个体二极管在反馈环之内,所以其电阻可以得到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背靠背的MOS管加交流时,总有一个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也会有二极管等效的电阻值。 不过 ...

『不过我不大理解为什么加了整流桥后,直流恒阻怎么当交流的用?』

整流桥的交流输入两端,就是交流恒阻输入端。整流桥的直流两端(输出端)就是直流恒阻的输入端。整流桥加上直流恒阻电路,其中的直流恒阻电路是工作于直流。从整流桥的交流输入两端看进去,其电阻等于直流恒阻电路设定的电阻再加上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背靠背的MOS管加交流时,总有一个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也会有二极管等效的电阻值。 不过 ...

两个 “背靠背” MOS管,常用于交流开关。但交流开关也可以用整流桥加一个MOS管实现,只要将MOS管接在整流桥直流两端,整流桥的两个交流端就是交流开关,可以由MOS管导通关断来控制交流两端的导通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背靠背的MOS管加交流时,总有一个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也会有二极管等效的电阻值。 不过 ...

『结构怎么简单了。』

你原来的设计,至少使用两个功率MOS管。这两个功率MOS管源极联接在一起或者通过电流取样电阻联接在一起,门极必须分别驱动,漏极因电位不同并不能联接在一起。既然漏极不能联接在一起,也就不能使用一个散热器,两个散热器必须互相绝缘,或者两个功率MOS管分别与散热器绝缘。

若是使用整流桥再加单个功率MOS管构成交流恒阻电路,只需要使用单个功率MOS管,而且只需要单路驱动,显然电路较简单。散热器也只需要一个。即使因MOS管电流容量不够大而采用多个MOS管并联,各个MOS管漏极也可以联接在一起,不必分别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背靠背的MOS管加交流时,总有一个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也会有二极管等效的电阻值。 不过 ...

『结构怎么简单了。』

从功率MOS管的驱动电路看,若使用整流桥加直流恒阻电路,MOS管只需要单向驱动,各运放可以使用单电源。若使用你设计的电路,则两个MOS管必须分别驱动,各运放必须使用双电源。单电源总比双电源要简单一点。

网友A:
感谢版主这么细心的回答,非常感谢。

理论知识我感觉自己还是欠缺点,原先的方案都到电路设计阶段了,突然发现MOS管的正向传输参数S是个问题,加上后面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必须通过INA放大后再进乘法器,都是有增益的,那么前面的运放与MOS、INA这一系列和成的部分组成的电路开关增益将不是单位增益稳定,可是这个值必须反馈回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而且不能分压,这个电路不会补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这么细心的回答,非常感谢。 理论知识我感觉自己还是欠缺点,原先的方案都到电路设计阶段了,突 ...

不错,各放大器包括MOS管都有增益。但你要干什么?我看不出来。帖子里面说 “不会补偿”,想来是要反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这么细心的回答,非常感谢。 理论知识我感觉自己还是欠缺点,原先的方案都到电路设计阶段了,突 ...

『可是这个值必须反馈回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而且不能分压』

可以分压。分压不过是增加一个增益小于1的环节。也可以说,分压等效于你的放大器增益减小到原增益乘以分压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个值必须反馈回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而且不能分压』 可以分压。分压不过是增加一个增益小于1的 ...

这个原因在于采用的是模拟乘法器,受电源限制,这个地方分压后,要么乘法器输入太小,要么又超电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