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上升沿不陡峭有什么补救措施?

楼主:
下面这个简单的驱动电路,客户的要求是脉冲的上升沿必须陡峭,从0到5V的延时大约10uS左右,现在板子已做好了,测试脉冲从0到5V的延时大约1mS左右,图中红色脉冲线,达不到客户要求,怀疑是脉冲输出线过长(长度大约为100mm),产生对地的寄生电容造成的,图中的C,现在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网友:
非要用分立元件实现的话,得用推挽电路。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高速逻辑门,同时注意PCB设计时的分布参数处理。

网友:
『怀疑是脉冲输出线过长(长度大约为100mm),产生对地的寄生电容造成的』

这个长度,影响不致于这么大。

主要问题,是你的电路输出上拉(上升沿)靠电阻R13,而该电阻又用到10千欧这么大。从你描绘的波形看,下拉(下降沿)要好得多,因为下拉靠三极管T导通,导通时等效电阻比R13小得多。

网友:
想要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输出端比较长的线无可避免,后级输入也不能改动,那应该采用推挽电路来输出(两个管子,对直流串联,对交流并联),并且两管都驱动到轻度饱和(重度饱和反而更慢)。

网友:
二楼chunyang所说使用逻辑门输出5V脉冲,是个好办法。

网友:
在R1 并联一个电容 103 或104 你试验一下会有很大提升。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减小R13的阻值。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会试一下这些方法。

网友:
补充一下,除了R1并电容以外,可以更换三极管。

R1才100欧,说明你输出功率很大,并且负责有一定容性,请更换高频中功率三极管。

另外可以采用2个三极管倒个相,以提高功率放大能力、驱动能力。

必要时增加光电隔离。减少输出电流对前级的影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减小R13

不过你的要求是10us,所以当前R13的值需要减小100倍,改小之后需要考虑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耗散功率

网友A:
100mm布线电容几pF, 有多大影响?问题出在深度饱合的存储时间上面。

板子已经好了,应该是指样板吧!

R1改几百K,背上骑一颗100pF, 交差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m布线电容几pF, 有多大影响?问题出在深度饱合的存储时间上面。 板子已经好了,应该是指样板吧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m布线电容几pF, 有多大影响?问题出在深度饱合的存储时间上面。 板子已经好了,应该是指样板吧 ...

你好,这个电容不是减小三极管的储存时间吗?即减小三极管从导通到截止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