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的检测

楼主:
想通过CVBS视频信号线来判断有无摄像头,又不影响信号线上的信号,有什么方案可以做呢,有无视频信号通过电路后可以直接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A:
  请问这个电路检测视频信号有无可以吗

网友:
如果视频信号是模拟的,可以在摄像头里增加一个直流电平输出电路,而视频信号通过电容耦合隔开,但此方法会降低视频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且直流电平如果有波动就会对视频信号造成干扰。使用长线电缆时不宜用此法。另一个办法就是将视频信号分一点出来,然后放大后积分,以此即可判断且不会影响摄像头和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电路检测视频信号有无可以吗

此电路除非输入信号足够强,包括电压、电流都要足够,否则无用,且一定时间内只能动作一次。你不妨先说说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除非输入信号足够强,包括电压、电流都要足够,否则无用,且一定时间内只能动作一次。你不妨先说说 ...

要切换不同的摄像头,但是前提是要知道有多少个摄像头存在,而且只有视频信号,所以只能通过检测视频信号来判断摄像头是否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切换不同的摄像头,但是前提是要知道有多少个摄像头存在,而且只有视频信号,所以只能通过检测视频信号 ...

同一条线路上不可以直接并联多个摄像头,切换的话只能按预置通道进行,无法实现你想要的功能。而且,你的电路与此完全无关,还是先去弄清楚需求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