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 PCB上面也能加控制电路吗 比如IC?

楼主:
MC PCB上面也能加控制电路吗 比如IC?不会造成焊锡开裂?

网友:
铝基板上可以焊接IC的

一般是焊接LED灯珠,大功率的,直接贴装

网友:
因为铝基板散热快,手工焊接烙铁焊接时间长,批量做灯具的都是贴机装

网友:
不能安装元件,那还怎么叫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