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 评测】-软件环境及硬件资源

楼主:
  • 软件环境

我使用的MDK-ARM开发环境,这个软件的安装比较简单,这里就不说明安装过程了。我安装的是V5.29版本,MDK更新好像也很快的,可能芯片在不断出现新型号。我安装得比较早,所以但是还没有更新对应GD32L23的库。我们先来更新一下。

找到GD32L23x Series

点击右边对应的的install进行安装,等待安装完成会提示

点击是进行加载,此时在设备列表中就可以看到GD32L233CC芯片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demo中的led例程,进行编译

编译没有问题,连接开发板

选择GD-link,这个安装好MDK后,会主动安装驱动的。

然后点击下载仿真

点击运行就可以看到led等开始轮询了。

环境大家好之后,就可以开始栏目了。

  • 硬件资源

GD32L233C-START开发套件硬件资源不多,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1. 电源

使用jlink接口的USB提供5V电源。

  1. MCU

使用了两个外部时钟源。32768Hz主要是为低功耗考虑。

  1. 启动模式、

Boot模式选择入下表

  1. 系统复位

  1. 用户按键和led

高电平点亮led

  1. 串口转USB

这个使用常用的CH340芯片。应该是主要考虑用户测试使用方便而设计。但是有一个缺陷,既然为用户考虑了使用串口的方便,就应该把电源引出来,不然还得使用两根相同的USB线才能使用。

  1. USB接口

同样的道理,应该把电源引出来。就是使用每个USB接口都可以对开发板供电。

  1. 扩展接口

方便用户扩展外设而配置。

GD-Link仿真模块,一般开发板都集成这个仿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