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trinamic tmc5160/5130/2160的朋友吗?

楼主:
手册里很多参数看不懂为啥要哪样配置,有没有朋友熟悉这个系列的步进电机驱动啊?

网友:
比如那个HSTRT和HEND是基于什么验证来配置,比如StealthChop的自动配置具体如何配置啥的。

网友A:
这些介绍你都看过吗?
'详细调试步骤,请参阅应用笔记AN001-spreadCycle参数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介绍你都看过吗?'详细调试步骤,请参阅应用笔记AN001-spreadCycle参数调整'

看过,这段时间基本上把AN,FAQ和datasheet翻了个遍。我不是做电机的,所以很多参数不知道如何设置才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介绍你都看过吗?'详细调试步骤,请参阅应用笔记AN001-spreadCycle参数调整'

最近同样的代码放在不同的板子上(板子大部分是一样的),结果tmc的外部输出表现不一样,一个是正常的低电平,一个设置之后马上就拉到高。。。摸不着头脑。

网友:
你是用在什么产品呀,我这边有资料,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