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番外1 下载故障的解决

楼主:
   在GD32L233C-START评估板上编译好程序,在下载时跳出如下错误提示框

哎呦!之前的程序下载都正常,怎么这次就不行了呢?先确认一下吧。

确认后,结果又弹出下面的错误框:

不能加载下载算法文件当然下载会失败了。

那为啥不能加载下载算法文件呢?把下载USB线重新拔插了一次,仍然不行。换回上次的项目,结果下载正常,说明不是硬件上的问题。折腾了好久,突然注意到了编译输出框中的提示:

“Insufficient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FLASH算法的RAM空间不足!突然想起原来MCU内部FLASH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是边传数据边烧写(真的像写FLASHRAM一样,一一对应地给地址和写入代码数据)。FLASH比较大的时候是先下载烧写算法到MCU内部RAM上(FLASH的烧写算法本身也相当于一个小程序,在烧录器或调试器向FLASHRAM烧写程序的过程中放在芯片内部来执行,SRAM运行速度比FLASHRAM快,所以往往放到SRAM上,所以烧写算法在烧写过程中是需要分配内存空间的),再在RAM上开辟一块缓存,一边烧写(FLASHRAM写入比较慢)一边从PC端下载烧写数据(在FLASHRAM写入等待时间里)。所以说这个故障和MCU烧写代码时RAM分配大小有关。

果然,把下图中下载算法用的RAM调大些:

故障就解除了。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个配置数据不和器件型号绑定。在烧录算法里当确定烧录器件型号的时候,这颗MCU的RAM也可以确定了啊。之前外挂SDRAM和FLASHRAM时可以说不知道用户单板上FLASHRAM的大小,但现在是内置的,知道器件型号就一定可以确认RAM和FLASHRAM的大小了啊!

网友:
RAM分配大小需要调整大小,才能让FLASH算法代码与足够的RAM空间

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这么干的目的应该是给有需要限制RAM大小的用途吧。比如说aRAM用来干这个事,bRAM用来干那个事。类似于在“Target”栏里指定ROM大小一样。你改为0x2000后还是比实际小的。

网友:
下载算法这么大?不应该啊。

网友:
在烧录器或调试器向FLASHRAM烧写程序的过程中放在芯片内部来执行,SRAM运行速度比FLASHRAM快,所以往往放到SRAM上,所以烧写算法在烧写过程中是需要分配内存空间的),再在RAM上开辟一块缓存,一边烧写(FLASHRAM写入比较慢)一边从PC端下载烧写数据(在FLASHRAM写入等待时间里)。

这里说了两个事:一个是烧录算法的代码,一个是准备烧录进去的代码(当然可能不是一次传过去,而是分几次,一次传多大,在RAM中就要给它准备多大的缓存空间,这个是烧录算法指定的)。这两个都要放到RAM上,所以0X1000可能就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