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含电容的电路分析

楼主:
运放中含有电容,就蒙圈不会分析了,有电容存在的还能通过虚短虚断的原则分析电路吗?

如下图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分析方法一样,建议楼主先去重新学习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这个问题讲的很清楚,属于基本知识点。

网友:
『有电容存在的还能通过虚短虚断的原则分析电路吗?』

能。只要运放仍在线性工作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方法一样,建议楼主先去重新学习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这个问题讲的很清楚,属于基本知识点。

上学的时候也是一知半解,是应该从基础学起,最近比较迷茫,找不到学习的方向

网友B:
上图是一个相当于1:1滤波电路,下图的电路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一个相当于1:1滤波电路,下图的电路画错了

 第一个图:信号源的输出电阻和R212, C112, C115组成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吧?

网友:
是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
第一个图,只有考虑了信号源内阻后才是二阶低通滤波器,且频率特性与信号源内阻有关。

如果信号源内阻为0,那么也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