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如何接续流二极管

楼主:
这种如何接续流二极管呢?如图接应该也卸不掉,不接的话,反向电压会导致VS电压升高

网友A:
那你不妨先说说为什么“卸不掉”。

网友:
『这种如何接续流二极管呢?』

你的图中,不是已经接好续流二极管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妨先说说为什么“卸不掉”。

我是这样理解的:

1.三极管关断后,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此时线圈相当于一个小电池串进回路里面,进而会导致VS电压升高。

2.由于三极管已关断,产生的感应电荷经续流二极管后就无法排出,也就是卸不掉,是这样吗?

网友:
1是正确的

2就错了。

    那你怎么不理解成三极管关断后线圈和二极管成为回路,二极管是导通的,相当于短路,这样就保护了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 1.三极管关断后,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此时线圈相当于一个小电池串进回路里面,进而 ...

三极管关断后,电感中的电流连续,方向是从上到下,自感电动势上负下正。与其并联的二极管导通,电感中的电流通过二极管构成回路,电感两端的电压就是二极管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