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探讨】无线通信模块拉距测试,是否一定要带笔记本电脑?

楼主:
用户购买无线模块后,一般第一步就是进行拉距测试,通常是准备2个笔记本电脑,一部电脑是放在在办公室有人值守,另外一部电脑在外场,双方使用手机或微信进行实时沟通测试结果,对于Sub-G的无线模块通常通信距离较远可以达到公里级甚至数公里之远,而笔记本的续航时间通常是2-3个小时,很多用户测试到一半,不得不提前终止测试,回去给笔记本电脑充电,次日再来。

而由于无线通信的距离是一个渐变的、模拟的数据,用户需要在临界区域反复的来回测试,才能比较准确的找到无线模块的稳定通信距离,这对笔记本电脑的续航时间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那么有什么办法加快这个测试过程呢?笔记本电脑一定是必须吗?

下面看看WiMi-net是如何脱离笔记本电脑,进行远程节点的拉距测试工作,如下的例举均以WiMi-net无线模块WM681B进行具体的介绍。

无线主站A与远程从站节点B之间的拉距测试

第一步:确保无线主站A正常工作

  1. 无线主站模块WM681B,插入评估底板,安装固定螺丝,拧上吸盘天线后,接通电源(无线主站A建议使用稳定的交流电),组装成无线主站A。
  2. 打开无线主站A的电源开关,观察无线主站A的评估底板上的LED指示灯,先查看PWR(电源灯)是绿灯常亮,再看WTX(无线发射灯)红灯快速闪烁(30毫秒到50毫秒的闪烁周期)的状态,接着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常亮,此时无线主站A正常工作。
  3. 在整个拉距测试过程中,要确保无线主站A始终处于开机状态,测试中不得断开无线主站A的电源。
  4. 远程从站节点B入网后,无线主站A的蜂鸣器会响一声,无线主站A的WRX(无线接收灯)绿灯闪烁(闪烁规律与远程从站节点B的WTX无线发射灯一致)。

注意:一般无线主站的天线架设离地面越高越好,故建议用户使用吸盘天线

第二步:远程无线从站节点B拉距测试

首先,将无线从站模块WM681B,插入评估底板,安装固定螺丝,拧上棒状天线,接通电源,组装成远程从站节点B。无线主站A的位置固定不变,从站节点B的位置发生如下近距离、稍远距离、远距离、最远距离、调整至最佳距离,分别观察从站节点B的WRX(无线接收灯)、NET(无线联网灯)、WTX(无线发射灯)的指示状态。

  1. 近距离

从站节点B距离无线主站A是1米内时,打开远程从站节点B的电源开关,观察远程从站节点B的评估底板上的LED指示灯,先查看PWR(电源灯)是绿灯常亮,再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快速(周期在30毫秒到50毫秒之间)连续闪烁,说明收到无线主站A信号,此时蜂鸣器响一声, 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常亮,说明从站节点B注册成功,WTX(无线发射灯)红灯每间隔10秒闪烁一次,无线主站A和从站节点B之间就可以双向通信 ,关闭电源,拿着远程从站节点B开始拉距测试

  1. 稍远距离

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相距约500米时,先拧上棒状天线,随后打开电源开关,PWR(电源灯)绿灯常亮,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闪烁周期在30毫秒到50毫秒之间快速连续闪烁,说明收到无线主站A信号,此时蜂鸣器响一声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常亮,说明从站注册成功,WTX(无线发射灯)红灯每间隔10秒闪烁一次,无线主站A和从站节点B之间就可以双向通信 ,关闭电源

  1. 远距离

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相距约1500米时,先拧上棒状天线,随后打开电源,PWR(电源灯)绿灯常亮,先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时快时慢的无规律闪烁,说明收到主站A信号,但是有一定数量(比如10%)的破包率,此时再观察NET(无线联网灯)绿灯闪烁,随后WTX(无线发射灯)红灯闪烁,蜂鸣器响一声,NET无线联网指示灯,绿灯常亮,说明从站注册成功,无线主站A和从站节点B之间就可以双向通信 。关闭电源

  1. 最远距离

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相距约3000米时,先拧上棒状天线,随后打开电源,PWR(电源灯)绿灯常亮,先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偶尔闪烁,说明收到无线主站A信号,但是有很高数量(比如95%)的破包率,此时再观察WTX(无线发射灯)红灯在偶尔会闪烁,说明收到了主站的解码信号,解码正常,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在慢闪烁,说明在无线主站A的覆盖半径内,可以收到主站的信号,正在执行注册,此时能看到WTX(无线发射灯)红灯在闪烁,说明从站正在与主站进行双向通信,过了2S后WTX(无线发射灯)红灯会熄灭,此时NET(无线联网灯)就会熄灭,这就是注册失败。说明收发链路不对称,要么主站的发射能力强从站的发射能力弱,或主站的接收能力弱,从站接收能力强。无线通信失败

  1. 调整至最佳距离

将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的距离缩短一点(如2800米),调整到远程从站节点B的LED指示状态可以再次出现远距离出现WRX、NET、WTX的LED的指示情况,就可以确定无线主站A与远程从站节点B的可以通信的最远通信距离

无线主站A与多个远程从站节点(B和C)之间的拉距测试

另外无线主站A也可以连接上笔记本电脑PC,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无线网络的拓扑结构、远程节点A和B的信号强度,远程调度从站节点A和B的配置参数等,在这个过程中,PC本身不参与无线通信指令的下达工作,只负责客户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工作。

远程从站节点B和C,甚至100个从站节点,只要在无线主站A的信号覆盖半径内,都查看WRX无线接收指示灯、NET无线联网指示灯、WTX无线发射指示灯、蜂鸣器等指示,就可以同时进行拉距测试,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组网测试(多跳)、中小规模的性能验证,不需要用户进行任何的技术开发,很快就可以测试需要的性能指标。完全不需要用户带着笔记本电脑进行拉距测试。

WiMi-net对无线模块使用的拉距测试方法,您觉得实用吗?欢迎大家点评。

网友:
比较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测试采用了车载方式:

利用2台汽车作为移动拉距,WIFI发射和接受装置固定到车顶,分别做了平地和高差(大坡道上)测试。

利用车上的点烟口12V转换提供笔记本电源,连续测试满足了“我们”自己的需求,当然没有做网络测试。

仅仅是拉距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