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 + 6.使用软件SPI驱动OLED

楼主:
使用IO模拟SPI驱动0.96'的OLED

查看数据手册:

选用带有硬件 SPI1 功能的PB12/PB13/PB14/PB15等IO口

采用软件模拟IO的方式驱动:

RST_Pin        GPIO_PIN_15                //RES    PB15
DC_Pin          GPIO_PIN_12                //DC      PB12
D0_Pin          GPIO_PIN_13                //SCL     PB13
D1_Pin          GPIO_PIN_14                //SDA     PB14

①宏定义IO的引脚

//////////////////////宏定义GD32L233使用PB12/13/14/15//////////////////////////
#define OLED_RCC		RCU_GPIOB
#define OLED_PORT		GPIOB
#define RST_Pin		    GPIO_PIN_15				//RES	PB15
#define DC_Pin  		GPIO_PIN_12				//DC	PB12
#define D0_Pin  		GPIO_PIN_13				//SCL	PB13
#define D1_Pin  		GPIO_PIN_14				//SDA	PB14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bit_reset(OLED_PORT,RST_Pin)//(GPIO_BC(GPIOB) = RST_Pin)////GPIOB->BRR=1<<RST		//PBout(RST)=0	//RST IO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bit_set(OLED_PORT,RST_Pin)//(GPIO_BOP(GPIOB) = RST_Pin)////GPIOB->BSRR=1<<RST		//PBout(RST)=1	//RST IO口输出高电平

#define OLED_RS_Clr()    gpio_bit_reset(OLED_PORT,DC_Pin)//(GPIO_BC(GPIOB) = DC_Pin)////GPIOB->BRR=1<<DC			//PBout(DC)=0		//DC IO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OLED_RS_Set()    gpio_bit_set(OLED_PORT,DC_Pin)//(GPIO_BOP(GPIOB) = DC_Pin)////GPIOB->BSRR=1<<DC		//PBout(DC)=1 	//DC IO口输出高电平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bit_reset(OLED_PORT,D0_Pin)//(GPIO_BC(GPIOB) = D0_Pin)////GPIOB->BRR=1<<D0			//PBout(D0)=0		//D0 IO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bit_set(OLED_PORT,D0_Pin)//(GPIO_BOP(GPIOB) = D0_Pin)////GPIOB->BSRR=1<<D0		//PBout(D0)=1 	//D0 IO口输出高电平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bit_reset(OLED_PORT,D1_Pin)//(GPIO_BC(GPIOB) = D1_Pin)////GPIOB->BRR=1<<D1			//PBout(D1)=0		//D1 IO口输出低电平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bit_set(OLED_PORT,D1_Pin)//(GPIO_BOP(GPIOB) = D1_Pin)////GPIOB->BSRR=1<<D1		//PBout(D1)=1 	//D1 IO口输出高电平

②初始化相应IO口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 enable the led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configure led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RST_Pin|DC_Pin|D0_Pin|D1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RST_Pin);
}

③:模拟SPI通信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uint8_t i;
    if(cmd)   OLED_RS_Set();
    else      OLED_R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RS_Set();
}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写命令
{
	OLED_WR_Byte(cmd,0);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OLED_WR_Byte(dat,1);
}

④:对OLED驱动进行初始化配置,驱动为SSD1306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 //写数据比如写0x00为清屏 0xff为满频
{
	unsigned char y,x;
	unsigned char *p;
	p=BMP;
	for(y=0;y<8;y++)
	{
		OLED_WR_Byte(0xb0+y,0);
		OLED_WR_Byte(0x01,0);
		OLED_WR_Byte(0x10,0);
		for(x=0;x<128;x++)
		OLED_WR_Byte(*p++,1);
	}
}

void OLED_Init(void)
{
	//*****************//较自己的OLED库修改的地方
	OLED_RST_Clr();
	delay_1ms(200);
	OLED_RST_Set();
	//*****************//
	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WriteCm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Cm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Cm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Cm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Cmd(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Cmd(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Cmd(0xff); //亮度调节 0x00~0xff
	WriteCmd(0xa1);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Cm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Cm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Cmd(0x3F); //
	WriteCmd(0xa4);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Cm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Cmd(0x00); //-not offset
	WriteCmd(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Cmd(0xf0); //--set divide ratio
	WriteCm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Cmd(0x22); //
	WriteCmd(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Cmd(0x12);
	WriteCmd(0xdb); //--set vcomh
	WriteCmd(0x20); //0x20,0.77xVcc
	WriteCmd(0x8d); //--set DC-DC enable
	WriteCmd(0x14); //
	Write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S();
}

void OLED_CLS(void)//清屏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WriteCmd(0xb0+m);	//page0-page1
		WriteCmd(0x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WriteCmd(0x1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WriteDat(0x00);
		}
	}
}

void OLED_ON(void)
{
	WriteCmd(0X8D);  //设置电荷泵
	WriteCmd(0X14);  //开启电荷泵
	WriteCmd(0XAF);  //OLED唤醒

void OLED_OFF(void)
	WriteCmd(0X8D);  //设置电荷泵
	WriteCmd(0X10);  //关闭电荷泵
	WriteCmd(0XAE);  //OLED休眠

⑤:调用函数(使用他人的图像函数)

void ShowTest(void)
{
	int x0=63,y0=31;
	unsigned char i =0,j;
	int n=1,r=31,v=1,count=0;
	int x[30],y[30];

	while(1)
	{
		ClearScreen();
		for(i=0;i<n;i++)
		{
			x[i]=r*cos(2*3.1415926*i/n)+x0;
			y[i]=r*sin(2*3.1415926*i/n)+y0;
		}
		for(i=0;i<=n-2;i++)
		{
			for(j=i+1;j<=n-1;j++)
				DrawLine(x[i],y[i],x[j],y[j]);
		}
		n+=v;
		if(n==20||n==0)
			v=-v;
		delay_1ms(50);
		UpdateScreen();
		if(++count==75)
		{
			count=0;
			return ;
		}
	}
}

void ShowSnow(void)
{
	int a[66],i,num=0;
	struct Snow
	{
	 short x;
	 short y;
	 short speed;
	}snow[100];

	srand(1);
	for(i=0;i<66;i++)
	 a[i]=(i-2)*10;
	ClearScreen();
	while(1)
	{
		//FrameRateUpdateScreen(60);
		if(num!=100)
		{

			snow[num].speed=1+rand()%4;
			i=rand()%66;
			snow[num].x=a[i];
			snow[num].y=0;
				num++;
		}
		for(i=0;i<num;i++)
		{
			snow[i].y+=snow[i].speed;
			DrawPixel(snow[i].x,snow[i].y+1);
			DrawPixel(snow[i].x+1,snow[i].y);
			DrawPixel(snow[i].x,snow[i].y);
			DrawPixel(snow[i].x-1,snow[i].y);
			DrawPixel(snow[i].x,snow[i].y-1);
			if(snow[i].y>63)
			{
				snow[i].y=0;
			}
		}
			delay_1ms(30);
			UpdateScreen();
			ClearScreen();
	}
}

网友:
这个刷新速度还是挺快的,能分享一下你用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