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第4篇 不一样的按键--ADC键盘

楼主:
          ADC按键可以节省MCU的I/O资源,按键部分采用电阻分压,部分电路通过按键实现电阻并联分压,由MCU的ADC采样电压同按键对应值进行比较的方法实现。如下图:

     在这里,我们的Key_ADC接评估板上的PA1,也是ADC_IN1(ADC通道1).

    先配置系统时钟。要想跑,心跳不能少。(低功耗的必备良药:那个功能不需要,时钟一关自然跑不了)

  • void rcu_config(void)
  • {
  • /* enable GPIOC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 enable ADC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 config ADC clock */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 }

      再把PA1配置成ADC通道1。同时配置评估板上的4个LED等对应的PA7,PA8,PC6和PC7作为通用GPIO,对应指示4个按键: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 gpio_mode_set(ADC_GPIO_PORT,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ADC_GPIO_PIN);
  • /* configure LED GPIO pin */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

       然后配置ADC:ADC功能激活,采用软件触发,右对齐,采样通道1,采样率,8位数据,ADC使能,ADC校准(ADC带有一个前置校准功能。校准后采样比较准)

  • void adc_config(void)
  • {
  •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 ADC trigger config */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NONE);
  •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1U);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U, BOARD_ADC_CHANNEL,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 ADC resolusion 8B */
  • adc_resolution_config(ADC_RESOLUTION_8B);
  • /* enable ADC interface */
  • adc_enable();
  • delay_1ms(1U);
  •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

     前期工作准备好了,主程序中使能ADC软件触发,在死循环中清ADC转换结束标志,触发一次新的采样转换,对转换结果进行比较,确定是那个按键按下,点亮对应的LED灯。当然触发ADC开始采样转换也可以放到中断中去做。

  • #include "gd32l23x.h"
  • #include "systick.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gd32l233c_start.h"
  • #define BOARD_ADC_CHANNEL ADC_CHANNEL_1
  • #define ADC_GPIO_PORT GPIOA
  • #define ADC_GPIO_PIN GPIO_PIN_1
  • uint16_t adc_value;
  • void rcu_config(void);
  • void gpio_config(void);
  • void adc_config(void);
  • int main(void)
  • {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 rcu_config();
  • /* systick configuration */
  • systick_config();
  • /* GPIO configuration */
  • gpio_config();
  • /* configures COM port */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
  • /* ADC configuration */
  • adc_config();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REGULAR_CHANNEL);
  • while(1)
  • {
  • adc_flag_clear(ADC_FLAG_EOC);
  • while(SET != adc_flag_get(ADC_FLAG_EOC)) {
  • }
  • adc_value = ADC_RDATA;
  • if(adc_value > 0x68)
  • {
  • gd_eval_led_on(LED1);
  • gd_eval_led_off(LED2);
  • gd_eval_led_off(LED3);
  • gd_eval_led_off(LED4);
  • }
  • else if(adc_value > 0x48)
  • {
  • gd_eval_led_on(LED2);
  • gd_eval_led_off(LED1);
  • gd_eval_led_off(LED3);
  • gd_eval_led_off(LED4);
  • }
  • else if(adc_value > 0x38)
  • {
  • gd_eval_led_on(LED3);
  • gd_eval_led_off(LED1);
  • gd_eval_led_off(LED2);
  • gd_eval_led_off(LED4);
  • }
  • else if(adc_value > 0x2e)
  • {
  • gd_eval_led_on(LED4);
  • gd_eval_led_off(LED1);
  • gd_eval_led_off(LED2);
  • gd_eval_led_off(LED3);
  • }
  • else
  • {
  • gd_eval_led_off(LED1);
  • gd_eval_led_off(LED2);
  • gd_eval_led_off(LED3);
  • gd_eval_led_off(LED4);
  • }
  • delay_1ms(100U);
  • }
  • }

      编译下载,迫不及待的上电。OK.功能正常,偶尔出现其他灯被一闪而过的点亮,主要是我们只采样一次,想避免的话,可以多采样几次进行滤波。

      看看运行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