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求助

楼主:
     刚学定时器和串口,项目要求是 按下key1之后led灯亮5s后熄灭(定时器定时),然后串口接收到6的时候led灯全部亮,然后按下key2之后让前面亮起来的led灯熄灭,并且向串口发送 “Hello World!”。  这三部分每一部分单独拿出来当作一个小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三部分合起来写成一个程序就出现问题了。

    我写的这个程序运行之后,第一部分按下key1之后led灯亮五秒钟熄灭没任何问题; 第二部分串口接收到6的时候led灯也可以全亮,但是亮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动熄灭,按照要求应该是不让他熄灭的;第三部分是按下key2之后第二部分亮起来的led灯可以正常熄灭,但是不会向串口发送“Hello World!”。
     请帮我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z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z>0)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z--;
	}
}

void timer0Init()  //50ms
{
	TR0=1;
	TMOD|=0X01;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
void UARTInit()
{
	EA=1;
	ES=1;
	REN=1;
	SM0=0; SM1=1;
	TR1=1;//打开定时器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sec;

	while(1)
	{
		UARTInit();
		if(key1==0)
		{
			delay(20); //消抖
			if(key1==0)
				while(!key1) ;//松手检测
			P1=0x00;
			timer0Init();
		}
		if(TF0==1)
		{
			TF0=0;
			msec++;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if(msec==100)
			{
				P1=0XFF;
				TR0=0;
			}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while(!key2) ;
			P1=0xff;
			TI=1;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TI) ;
			TI=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RI=0;
		temp=SBUF;
		if(temp==6)
			P1=0x00;
	}
	if(TI)
		TI=0;
}

网友:
UARTInit(); 要放在循环外面

网友:
你得去学一下状态机,用各种状态来确定所做的事,如果不嫌弃,你可以加我好友,我教你怎么写。

网友:
不要while(!key2);这样单片机不干活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