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倍压整流电路的功率

楼主:
图中电路,电压可以升到80KV,但是功率不够。请问图中这种电路的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提高功率?

网友:
补充图片

网友:
加大图中C36~C45各电容的电容量,可以使输出功率提高。

减小图中E1~E2处交流电源的内阻,可以使输出功率提高。

网友:
图中R47R62串联于输出电路中。这两个电阻限制了输出功率。如果将这两个电阻改小甚至去掉(短路),输出功率可以提高一些。

网友:
加大电容,减少被压级数。

网友:
思路是减小通路阻抗和旁路损耗,包括加大电容量、减小串联电阻,加大并联电阻,提高PCB绝缘性等。

网友:
提高交流电频率,50赫兹到1000赫兹,效果应该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