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

楼主:
FPGA学习主要是用VERILOG语言,这是硬件描述语言,除了这个还要用C语言设计吗?

网友:
单纯的FPGA设计用verilog就行,不过很多应用还需要配合处理器使用,FPGA有处理器的软核或硬核,如果用到这些还需要用例如C语言写处理器对代码。现在除了硬件描述语言还有一些3方工具可以使用例如python替代例如verilog来开发FPGA,C语言可能也会有,不是很确定。

网友:
谢谢楼上答复,也就是说一个FPGA工程师,即要懂硬件知识和能用verilog,同时还要会软件,比如C语言之类的.

网友:
FPGA和微控制器都是通的,做这个也确实少不了跟MCU这些打交道,FPGA用的很广泛,射频测试也经常用,所以楼主也不要拘泥于搞FPGA,会C语言单片机什么的也能做

网友:
提醒的很正确,这种复杂系统不但要做好硬件,如果也能处理好软件系统的话,工作会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