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验证及串工打印

楼主:
  1. 下面把官方提供的实例验证一下,由于实例功能都是单一的,下载程序,一一验证,点灯,按键功能,串口发送接收都有实现,这里不一一叙述。虚拟USB功能,设备驱动安装失败,无法连接验证。有哪位大神知道哪里有驱动更新?windows自动搜索没有。

  1. 接下来在官方提供GD32L23x_Firmware_Library_V1.0.1Examples,尝试一下串口打印功能,可以打印一些调试信息。
  1. 根据提供的Examples,这里选择DMA方式发送和接收。

  1. 打开一个项目,移植USARTDMA部分,tx选择DMA_CH0tx初始化部分如下:
dma_channel_enum dma_channel_tx;
/*!
    \brief      initialize the dma_USART_tx configuration of the com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ma_usart_tx_deinit(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initialize DMA channel 0 */
      dma_channel_tx = DMA_CH0;//rx---DMA channel 1

    dma_deinit(dma_channel_tx);
    dma_struc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0_TX;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t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RRAYNUM(txbuffer);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0_T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annel_tx,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annel_tx);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annel_tx);
    /* disable the DMAMUX_MUXCH0 synchronization mode */
    dmamux_synchronization_disable(DMAMUX_MUXCH0);
    /* enable DMA channel 0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annel_tx);

    /* USART DMA enable for transmission */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DENT_ENABLE);
    /* wait DMA Channel transfer complete */

}

3rx选择DMA_CH1rx初始化部分如下:

dma_channel_enum dma_channel_rx;
\brief      initialize the dma_USART_rx configuration of the com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ma_usart_rx_deinit(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_channel_rx = DMA_CH1;//rx---DMA channel 1

        dma_deinit(dma_channel_rx);
        dma_struc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0_RX;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r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RRAYNUM(rxbuffer);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0_R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annel_rx,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annel_rx);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annel_rx);
        /* disable the DMAMUX_MUXCH1 synchronization mode */
        dmamux_synchronization_disable(DMAMUX_MUXCH1);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annel_rx);
        /* USART DMA enable for reception */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DENR_ENABLE);
    /* wait DMA channel 1 transfer complete */

}

4rx 接收并打印接收信息,放main函数中调用。

#define     RX_NUM                 100
uint8_t rxbuffer[RX_NUM]="\0";
void dma_usart_rx_process(void)
{
        if(RESET == dma_flag_get(dma_channel_rx, DMA_FLAG_FTF))
        {
                if(rxbuffer[0] != '\0')
                {
                        printf("\n\r%s\n\r", rxbuffer);
                        //transfer_status = judge_rx_result();
                        usart_clear_buffer(rxbuffer,RX_NUM);
                        /* initialize the rx */
                        dma_usart_rx_deinit();
                }
        }
}
/*!
    \brief      clear buffer
    \param[in]  buffer[]   num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clear_buffer(uint8_t *buffer,uint32_t num)
{
        uint32_t i = 0;
        for(i = 0;i < num; i++)
        {
                buffer = '\0';
        }
}

5)上电初始化 usart dma txrx。用mini USB接口,连接板子上的USART口,打开串口调试器,设置调试器相关参数。初始化时,波特率是115200,调试器对应设置即可,打开串口。

6)上电,打印如下信息。发送内容对应接收内容

  1. 加入按键(用测试板上的按键 wakeup)和灯(用测试板上LED1-LED4),验证调试打印信息。
  1. 初始化按键,然后开启按键扫描,得到按键结果。
enum {
    KEY_EVENT_CLICK,        //短按
    KEY_EVENT_LONG,         //长按
    KEY_EVENT_HOLD,         //保持
    KEY_EVENT_UP,           //松开
    KEY_EVENT_DOUBLE_CLICK, //双击
    KEY_EVENT_TRIPLE_CLICK, //三击
    KEY_EVENT_FOURTH_CLICK, //四击
    KEY_EVENT_FIRTH_CLICK,  //五击
};

2)初始化LED灯,响应不同的按键操作。

enum {
        LED_OFF,       //灯灭
        LED_ON,        //灯亮
        LED_Shine,     //灯闪
        LED_Water01,    //灯流水01
        LED_Water02,    //灯流水02
};

3)打印按键结果和灯的状态信息。

  1. 实例功能验证就到这里,上面有些地方写的简单,也比较乱,欢迎指正,一起学习进步。
  2. 后面会对低功耗进行验证。

网友A:
虚拟USB功能,设备驱动安装失败,无法连接验证

这个最后怎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USB功能,设备驱动安装失败,无法连接验证 这个最后怎么整?

下载了一个USB驱动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关于“虚拟USB功能,设备驱动安装失败,无法连接验证”的情况,安装了附件的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