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基站设备拆解-电源部分

楼主:
        这是一个华为的GRFU 900C多载波基站设备,负责将BBU的数据通过射频天线收发。这是一个GSM时期的设备,现在很少能用到,所以我才有机会以很低的价格买到用来拆解分析。

        设备的所有接口全部在正面,包括2个大的天线接口ANT,一个调试口MON,电源口PWR,和2个光模块插槽CPRIx。

        拆下前面板的所有螺丝就可以面板取下,这个面板主要作用应该是为了打上丝印和防水。

 拧掉外壳和PCB的螺丝可以拆下这个完全独立的腔体滤波器,腔体上有很多用来固定的螺丝和用来调节滤波的螺母。

腔体内侧很亮,像是做了镀银处理。

 设备内的所有器件全部布局在正面,顶端的小板是独立的,使用几个金属片和外边的大PCB连接,小板应该是射频专用,材料可能是特氟龙。

小板的材料不像FR4那么结实,我在用电批拧螺丝时还顺带把焊盘也给拧了下来。

小板的断面是白色的,看起来像掰断的饼干。

设备的主电源只占PCB的很小一部分,因为是-48V输入,电源部分主要都是一些低压直流转换器件。

距离电源口最近的是2颗VISHAY的SUM110N,N-Channel 100 V (D-S) 175 °C MOSFET。

2颗丝印为SMD20H80,HG1043的没找到资料应该是共模电感。

右上角是3颗(另一颗在下一个图片可以看到)是英飞凌的12CN10N N沟道功率晶体管。

8颗丝印为50N06的是N沟道MOSFET。

三个电解电容右边共3颗8脚的都是TI的UCC27201 具有 8V UVLO 和 TTL 输入的 3A、120V 半桥栅极驱动器。

丝印为NCP1031 QFN封装的是安森美的用于 PoE 和电信的集成式 DC-DC 转换器。

丝印为3200和3211的8脚芯片为ADI的ADUM3200和ADUM3211双通道数字隔离器。

丝印PA50的小8脚是安森美的LP2950,100mA LDO。

丝印ADP1045没找到资料,ADI有一款ADP1046和它类似。

UCC27201特写。

LP2950特写。

  ADP1045特写。

丝印VB40100是VISHAY的高压双通道肖特基整流器。

PG0077是Pluse的电感。

右下角2颗8脚的芯片是MAX4080,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

MAX4080特写。

时间关系就先整理这个电源部分,剩余器件稍后再发帖分享。

附上一个简单的拆解视频。

网友A:
图片拍得不错,能加点电路的大概原理就更好了。

好奇UP的拍摄设备

网友:
这板子,不拿来炼金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得不错,能加点电路的大概原理就更好了。 好奇UP的拍摄设备

拍照设备手机一部

网友B:
那个A3A管标是个什么器件   单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A3A管标是个什么器件   单运放?

对,ADA8519ART 8MHz轨到轨放大器。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8519_8529.pdf

网友:
楼主最近淘了不少好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ADA8519ART 8MHz轨到轨放大器。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 ...

这个多载波放大器你是哪儿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载波放大器你是哪儿搞得?

网上淘的

网友B:
还有卖这玩意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卖这玩意儿的....

除了违禁品还有什么不能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卖这玩意儿的....

这种淘汰的设备专门有人回收拆件、炼金,也有拆开直接按斤卖板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淘汰的设备专门有人回收拆件、炼金,也有拆开直接按斤卖板子的。

  z主要是出来工作那会儿 这个东西就在库房看见过   还拿来研究了一番  殊不知已淘汰,电路确实可以学习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z主要是出来工作那会儿 这个东西就在库房看见过   还拿来研究了一番  殊不知已淘 ...

这个板子当时还全是进口芯片,现在的估计大部分都转国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