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热拔插

楼主:
一个板子带电热拔插 单片机会烧掉 ,插好电源再开机这样就不会 请问加入什么保护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隔离吗?

网友:
  可是能电源电路没有防过冲和防浪涌保护

网友A:
这需要分析具体应用才好解决,实现热插拔功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多。

网友:
电源电路没有做好,TVS ,过压保护等要设计哦。

网友:
不太考虑成本的话,用专用的热插拔保护电路,效果很好,也很简单。如ADI的LTC42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分析具体应用才好解决,实现热插拔功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多。

可否举例说明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举例说明要考虑哪些因素?

这个不同应用差别很大,简单说要考虑上电次序、端口保护、端口侦测、设备识别、协议匹配、功耗管理等等。

网友: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瞬时浪涌电压击穿保护电路,或浪涌电流保护,另外一种是加延时电路,大的电容可以吸收瞬时大功率信号或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