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创新GD32W51x 32-bit MCU基本指令用户指南

楼主:
1. 用户基本指令

使用 USB 线将测试机与开发板连接,打开 UART 工具,连接到正确的COM 口。开发板上电并正确启动后,通过UART 工具下发指令,开发板即可根据指令内容完成相应操作。
本手册中,指令后面< >代表该选项必填,[ ]代表该选项选填。注意指令严格执行大小写。

1.1. help
该指令没有选项。
如图 1-1. help 指令所示,help 指令会将开发板支持的所有指令列出。

1.2. wifi_open

该指令没有选项。

wifi_open 用于打开 wifi,执行其他 wifi 相关命令时,需要在打开 wifi 的情况下才有效。开发板正确启动后,wifi 默认打开,因此不需要执行该指令来重复打开 wifi。该指令通常与 wifi_close相配合,在 wifi_close 将 wifi 关闭后重新打开wifi。 如图 1-2. wifi_open 指令所示,wifi关闭后执行 wifi_open,wifi 将打开,同时串口打印MAC地 址;如果 wifi 已打开,串口会提示 wifi 已打开。

1.3. wifi_close

该指令没有选项。

wifi_close 可以关闭wifi,此后一些指令将无法执行,如 wifi_scan、wifi_connect 等。
开发板处于不同情况下,指令执行结果不同,如下:
◼ 开发板已经与 AP 连接,则会将开发板与 AP 断连,然后关闭wifi;
◼ 开发板未与 AP 连接,则直接关闭 wifi;
◼ 开发板为 softAP 模式,且有 sta 与开发板连接,则会断开该连接,再关闭 wifi;
◼ 开发板为 softAP 模式,没有 sta 连接,则直接关闭 wifi;
◼ wifi 已关闭,则串口会提示wifi 已关闭。

1.4. reboot

该指令没有选项。
执行该指令后开发板将重启,串口会打印启动信息。该指令与 reset 按键作用类似。

1.5. wifi_scan

该指令没有选项。

执行该指令后串口会打印出开发板扫描到的 AP 信息,如图 1-3. wifi_scan 指令所示,包括SSID,Channel,加密方式,Network(BSS 类型),rate,RSSI 以及BSSID。

1.6. wifi_mac_addr

◼ Usage: wifi_mac_addr [MAC address]
该指令用于显示或临时变更MAC 地址,该临时变更地址在芯片断电或reset 后失效。
◼ wifi_mac_addr
串口会打印出开发板的当前MAC 地址。
◼ wifi_mac_addr <MAC address>
<MAC address>为临时 MAC 地址,格式是 11:22:33:aa:bb:cc,例如:
◼ wifi_mac_addr 76:ba:ed:12:13:14
在 EFUSE 没有配置 MAC 地址之前,SDK 内的 wifi MAC 地址是固定的。如果同时测试多个开发板,MAC 地址之间可能产生冲突,此时可以执行该指令临时改变 MAC 地址。

1.7. wifi_connect

◼ Usage: wifi_connect <SSID> [PASSWORD]
该指令用于连接 AP,此时开发板需处于 station 模式(开发板的默认模式)。
◼ wifi_connect <SSID>
用于连接没有加密的 AP。
◼ wifi_connect <SSID> <PASSWORD>

用于连接加密的 AP。

连接过程如图 1-4. wifi_connect 指令所示,串口打印出了连接过程信息,连接加密AP 比连接未加密 AP 多了握手交互;同时,如果在已连接 AP 的情况下再执行 wifi_connect 指令,开发板会先与原 AP 断开,再连接新的 AP。

1.8. wifi_disconnect

该指令没有选项。
执行该指令后开发板将与 AP 断开。

1.9. wifi_status

该指令没有选项。
执行该指令后串口将打印当前开发板的 wifi 状态。如图 1-5. wifi_status 指令所示,分为两个部分,WIFI Status 与 Network Interface Status。
WIFI Status 有四种,分别代表 CloSED(wifi 关闭),Opened(wifi 打开),Connected(已连接AP)及 AP started(开启 softAP 模式,默认模式为 station 模式)。四种 status 附加了不同的信息,Connected 下是已连接 AP 的信息,包括 SSID、channel 和 bandwidth 等,AP Started是自身作为 ap 的信息,Opened 及 Closed 没有附加信息。Network Interface Status 下是开发板的 MAC 地址、IP 及Gateway,后两者只有 WIFI Status 是 Connected 和AP Started的时候有值。

1.10. wifi_rssi

该指令没有选项。
执行该指令可以获得开发板所连接 AP 的实时 RSSI 值,所以执行该指令前需要连接ap。

更多详细内容请下载附件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