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的LCD显示

楼主:
第一次接触瑞萨RL78的单片机,学习任务是硬件上驱动LCD,在LCD主显示区8个位上上轮流显示0-9数字,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先看看LCD是什么接口,把单片机对应的接口熟悉了在去学习LCD的资料。

网友:
以前没有接触过单片机,直接就是瑞萨的,是有点难度

先啃数据手册

网友:
瑞萨单片机可能资料不太好找,不如cortex单片机多。

网友:
先找本书,系统的看看,起步之后,再上手做个项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