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真的有工业产品在大规模的用?

楼主:
到新公司一个月,除去过年有三个星期,也就是差不多深度接触rtthread有半个月,我已经挖到3,4个bug和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另外,里面还有大量的for查找,大量的冗余逻辑,大量的包来包去的封装。。。

很久之前浅显的接触过,只知道质量一般,现在才用了半个月,发现里面各种坑,我真的怀疑这玩意能做工业产品?

网友:
大量的工业用还不成熟

有优势就是开源

网友A:
个人觉得只是一个简单内核,就是做了各种封装,各种接口集合一些开源的中间件软件打包而成的操作系统,

网友:
遇到什么BUG了?

网友B:
印象中,rt-thread有开源版和服务版。如果楼主要大规模商用,我倒是觉得可以考虑商用服务版。

网友:
要是能说出其中的BUG,或许会有利于RTThread的完善。

网友C:
那你就用ThreadX呗,也开源了

网友D:
我也用了快一个月,感觉就是移值方便一些,通配好一些,有方便,就会麻烦一点,有所长,有所短,生态也不是很好吧。

网友:
说下具体的问题呗!也许可以一块看下,我到时没觉得有什么,就是感觉耗内存,如果系统比较大最好外扩RAM

网友E:
@littleshrimp @wangerxian @zhangdaoyu 比如我现在用的stm32f407,这应该是一款市场占用很高的片子。驱动里面can波特率的设置是错的,我直接拿他们的驱动来用,这个问题搞了我差不多两天。比如407的spi,spi1用的apb2总线,spi2用的apb1总线,总线频率不一样,因此一个频率的spi的分频也应该根据总线频率不同而不同设置,rt的驱动不管什么情况都用的apb2,刚好我设置的是器件支持的最高频率,所以我搞出来每次都是spi2对了,spi1不对,后面一步步查,才发现rt的spi不管哪个都用的一个apb2。比如spi device的操作,相同的一个spi外设,只要cs不一样就需要生成一个device,它的本意是每一个device都针对不同的mode、不同的频率等兼容不同的器件,问题是它的操作里面根本不判断是否是相同配置,只要device不同哪怕配置相同,也要重新初始化407的整套spi外设。。。

不足一而说了,这才用了小半个月,问题不少。。。

我拉的最新的rt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用ThreadX呗,也开源了

正在努力把公司的基础平台往tx上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了快一个月,感觉就是移值方便一些,通配好一些,有方便,就会麻烦一点,有所长,有所短,生态也不是 ...

方便是挺方便,但是质量不高,一出问题只能一点点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rt-thread有开源版和服务版。如果楼主要大规模商用,我倒是觉得可以考虑商用服务版。

算了,服务版我不相信是完全不同的codebase,出了问题只是他们解决和我自己解决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只是一个简单内核,就是做了各种封装,各种接口集合一些开源的中间件软件打包而成的操作系统,

是的,打包好了直接用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
其实如果不是需要移植方便,可以考虑用寄存器来写驱动,这样就会高效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ttleshrimp @wangerxian @zhangdaoyu 比如我现在用的stm32f407,这应该是一款市场占用很 ...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不过这个BUG确实不小,SPI驱动框架搭建的不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ittleshrimp @wangerxian @zhangdaoyu 比如我现在用的stm32f407,这应该是一款市场占用很 ...

我用407跑的freeRTOS,不涉及这些,驱动都是自己弄得,只是跑了个系统而已,你这个可能封装的理念就是这样的,这块需要自己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ttleshrimp @wangerxian @zhangdaoyu 比如我现在用的stm32f407,这应该是一款市场占用很 ...

stm32f407现在用不起了,可以用at32f407替代。用rtthread更容易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G:
freebsder 发表于 2022-2-22 22:06 @littleshrimp @wangerxian @zhangdaoyu 比如我现在用 ...

现在用的存货,反正有钱,没货了再买买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407跑的freeRTOS,不涉及这些,驱动都是自己弄得,只是跑了个系统而已,你这个可能封装的理念就是这 ...

理念?这就太虚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