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铜如何设置只对过孔GND全铺,而直插件的GND还是十字连接

楼主:
过孔要这样的效果

但是直插件的引脚还是要这样子

网友A: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在铺铜规则里加一个IsV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在铺铜规则里加一个IsVia…

我按网上说的加了个规则,isvia,但是还是一样

网友A: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46444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464444-1-1.html

好,已收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