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117的太阳能板

楼主:
前一段时间,淘了一个太阳能板。这个太阳能板可以固定到背包,还带USB电源输出。

一般太阳能电源芯片需要支持MPPT功能,用来提高效率,因此就拆开想看看是用了什么型号。拆开后看到了芯片是SOT23封装,以及2个大电容,顿时感觉就不好了。

仔细看,没想到居然会用1117,这个也太偷懒了。等有空了,换个芯片试试,效率可以提高不少的。

网友A:
这个1117可不是普通的1117,是1117-5.0,能输出5V的1117。

这个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117可不是普通的1117,是1117-5.0,能输出5V的1117。 这个质量也太差了。

太阳能板看着还行,就是电源部分太水了。

网友B:
楼主设计一个充电的原理呗!拆过一个充电控制器,没有充电芯片,靠分离原件搭建的

网友C:
低于5V没法工作,电压太高还浪费电能。

网友D:
LZ改电路,可不能浪费这块太阳能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设计一个充电的原理呗!拆过一个充电控制器,没有充电芯片,靠分离原件搭建的

有太阳能专用充电芯片和模块,电路也不复杂。比如CN3791,比分离元件简单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于5V没法工作,电压太高还浪费电能。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改电路,可不能浪费这块太阳能板!

当然。当初就是看中这个太阳能板,可以缝到背包上,没有想到电源芯片这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太阳能专用充电芯片和模块,电路也不复杂。比如CN3791,比分离元件简单效率高。

有没有胶体,铅酸电池的充电方案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当初就是看中这个太阳能板,可以缝到背包上,没有想到电源芯片这么差。

出一期改装专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胶体,铅酸电池的充电方案推荐

如果是太阳能给铅酸电池充电,可以试试CN3767/CN376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一期改装专辑!

抽空改一版试试,也欢迎大家一起分享DIY经验和创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太阳能给铅酸电池充电,可以试试CN3767/CN3768

版主厉害,对充电芯片这么了解,最近正在了解充电相关,相关芯片选型知识匮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厉害,对充电芯片这么了解,最近正在了解充电相关,相关芯片选型知识匮乏。

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很多知识可以通过网友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F:
用1117降压方案

如果是低压差的话buck方案还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1117降压方案 如果是低压差的话buck方案还不太好找

普通的DC/DC启动电流较大,而太阳能板内存较高,很容易出现启动->保护->启动的循环,所以需要用带MPPT功能的芯片。

网友:
去共享单车上拆一个看看性能

网友G:
不错了 我见过稳压管的 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了 我见过稳压管的 没电容

有些山寨产品无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