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IDE MounRiver Studio V1.60更新点介绍

楼主:
  • 更新点概述

【新增】

1.TWEN系列开发板工程,支持芯片型号: CH32V103

2.支持CH32F203系列芯片的下载、调试功能

3.支持引用、导出扩展库IQMath

4.支持切换当前工程对应的目标芯片型号

5.支持查看、加载已打开过的解决方案

6.支持调试时选择不重新下载目标代码

7.支持F1快捷键查询扩展库IQMath接口函数

8.根据待打开文件的编码格式自动切换编辑器字符集

【优化】

1.根据界面语言自动切换中/英版本欢迎页及帮助手册

MRS下载地址: http://mounriver.com .

  • 更新点详解
  1. 新增TWEN系列开发板工程,支持芯片型号为CH32V103。如下图所示,在新建MounRiver 工程页面可看到TWEN选项,右侧为两个工程模板的名称:

  1. 增加对CH32F203系列芯片的下载、调试支持。配合WCH-Link ARM模式的下载工具增加芯片参数配置功能,更新后界面如下:

  1. 增加工程右键菜单引用扩展库IQMath功能,用户还可以选择一键导出IQMath开发库文件以及头文件:

  1. 增加切换目标工程对应的芯片型号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项目需求自由切换已创建工程对应的同系列目标芯片型号:

  1. 增加查看、切换历史解决方案功能。用户可以查看之前打开过的解决方案名称,点击该名称即可切换到目标解决方案对应的专属工作空间,也可以选择清除当前所有历史解决方案记录。功能入口如下:

  1. 增加调试前不重新下载目标程序勾选项,用户可通过此功能设置调试前不再更新已连接设备内的程序。启用该功能后,每次调试前MRS会自动二次提示,用户可根据实际开发需求选择是否关闭该功能:

  1. 增加F1快捷键查询扩展库IQMath接口函数功能,用户可选中需要查询的IQMath函数字符,点击F1快捷键即可跳转到帮助文档中该函数说明位置:

  1. 增加根据待打开文件自动切换编辑器字符集功能,并在编辑器右下角显示当前文件的编码方式:

  1. MRS V1.60还在中英文欢迎页、帮助手册以及部分界面显示效果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网友A:
更新的主要是支持.新增的CH32F203的下载了

支持调试时选择不重新下载目标代码,怎么知道是那一版代码呢

网友B:
IQMath函数 主要用在哪里,我的开发板还没有到,还没有开始用,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的主要是支持.新增的CH32F203的下载了 支持调试时选择不重新下载目标代码,怎么知道是那一版代码呢 ...

这个功能使用场景主要是调试时需要硬件反复上电的情况,避免重复下载代码造成时间浪费。如果是正常开发调试,不建议直接勾选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IQMath函数 主要用在哪里,我的开发板还没有到,还没有开始用,求科普!

这个库可以用于电机等嵌入式开发领域.

网友C:
魔改eclipse,挺好,现在用的蛮多。

MounRiver 这名字啥意思?啥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魔改eclipse,挺好,现在用的蛮多。 MounRiver 这名字啥意思?啥河?

我见B站上读首字的读音,反正我听不大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魔改eclipse,挺好,现在用的蛮多。 MounRiver 这名字啥意思?啥河?

人家官网上就有介绍啊。。。读音大概就是Mountain River 中的“tain”不发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官网上就有介绍啊。。。读音大概就是Mountain River 中的“tain”不发音吧

只是奇怪为啥要搞个这种英国人都不认识的词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