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退藕电容为啥要靠近电源

楼主:
 画PCB时退偶电容为啥要靠近电源,按理说地也可以实现退耦的效果呀。

网友A:
『画PCB时退偶电容为啥要靠近电源』

这可是不一定的事情。退耦电容不一定靠近电源,往往是靠近耗电的芯片。

网友:
如果退耦电容是大电容(电解电容)和小电容并联,那么通常布板时往往把大电容安排在靠近电源处,把小电容安排在靠近芯片处。

网友:
我都是根据电路图画的,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近

网友:
可能是对退藕的理解不同,退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
退耦像个小水池,瞬间可从电源中吸取电流,距离电源远了不好

集成IC电路一般要求有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
这个就是路径回路,从电源的正端输出,经过负载再回到电源端,开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回路.

网友:
权威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PCB时退偶电容为啥要靠近电源』 这可是不一定的事情。退耦电容不一定靠近电源,往往是靠近耗电的芯 ...

老大我说的不严谨,应该是供电引脚的正端

网友:
看过了很有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说的不严谨,应该是供电引脚的正端

退耦电容,最好是放在芯片 “电源” 引脚和 “地” 引脚上。

双列直插封装的数字电路芯片,例如74HCXX,绝大多数右上角是电源(Vcc或者Vdd),左下角是地(GND)。退耦电容最好放到芯片的对角线上(以前有一种双列直插插座,内部在这两个引脚之间已经放置好一个电容)。若不能放到对角线上,可以放到芯片上端或者下端,但电容的两个引脚应该直接联接到这两个引脚上,不能绕路。

网友:
原则是尽量减小去耦电容在PCB上的分布参数,包括电源端和地端,一般采用覆地设计时,显然应该布置在电源引脚附近。对于非覆地设计,遵循原则,那可未必一定靠近电源引脚了,得根据电源、地的走线依据原则布置。比如过去DIP封装的74系列TTL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引脚的距离处于斜对角,在名厂的设计中,可以见到靠近电源引脚端,也可以见到靠近地引脚端,甚至还有居中设计,但比较走线就会发现这几种不同布置的不同。单纯看位置没有意义,必须结合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退耦电容,最好是放在芯片 “电源” 引脚和 “地” 引脚上。 双列直插封装的数字 ...

谢谢老大,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退耦电容的大小和芯片的工作频率是有关的,主要是滤除电源的毛刺。对于芯片的供电较大时,电压变化不大的情况可以使用磁珠甚至是电感,这是电容的滤除功效不明显,电容的位置只要在芯片的传输线有效半径内都可以。无论是VDD或V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 ...

『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

退耦电容作用不仅于此。

如果板上有多个芯片,注意各芯片的工作电流都是不断变化的。以单片机为例:单片机每个时钟周期都在执行不同的指令,当然消耗的电流不同(暂不考虑省电模式),每个时钟周期消耗电电流可能相差很多倍。单片机每个时钟消耗的电流不同,由于供电给单片机的导线具有电阻和电感,单片机消耗的电流在供电给单片机的导线上的压降就会不停变化。供电导线上压降在变化,必定会影响同一供电导线上的其它芯片。若是数字电路芯片如触发器锁存器等等,通常是在电路 “翻转” 瞬间需要大电流,“翻转” 之前和之后消耗电流都很小。这也会影响其它芯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 ...

同一供电线路上的各芯片相互影响,这叫 “耦合”。

所谓 “退耦”,就是消除(其实只能减小)各芯片的相互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 ...

同一供电线路上各芯片的相互影响,并不是供电对芯片的影响。所以你看到的资料上说 “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这个说法至少是不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供电线路上各芯片的相互影响,并不是供电对芯片的影响。所以你看到的资料上说 “退藕的作用是减 ...

资料上也说了是双向的,电容是用来旁路电压的,大电容也有配置到单片机的总供电端做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 ...

为了减小甲芯片对乙芯片的影响,应该在甲芯片供电引脚与地引脚之间联接一个电容。当甲芯片需要大电流瞬间,由该电容为甲芯片供电。当甲芯片不消耗大电流时,供电导线为电容充电。这样就减小了甲芯片电流变化导致的供电导线上电压波动,也就减小了甲芯片对乙芯片的影响。

同样,要减小乙芯片对甲芯片的影响,也应该在乙芯片供电引脚与地引脚之间联接一个电容。

这些联接在供电引脚与地引脚之间的电容,就是退耦电容,显然应该放到芯片旁边。电容距离芯片远,必定使电容到两个引脚的导线变长。而电容到引脚的导线同样具有电阻和电感。这会影响 “退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 ...

12楼chunyang所言极是。你应该仔细看看。尤其是这句:“单纯看位置没有意义,必须结合走线。”这和18楼我的回复最后一句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我看有资料说退藕的作用是减小供电对芯片的影响,当然也可以减小芯片对供电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 ...

曾见一个刚毕业的学生,退耦电容倒是紧贴芯片放置,但是电容到地线引脚的那条导线,弯弯曲曲绕了好远才接到地线引脚上。这样布线,电容距离芯片再近也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