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继电器问题求助分析

楼主:
下面的控制电路如图,火线先经过可控硅电路过零触发然后到继电器电路。
控制加热功率的每15个波形为一个周期
加热管功率3KW,

现在的问题是:加热管加热时白炽灯会闪烁,控制不了继电器开闭
P1连接的加热管是阻性的,图中的C1和R4是不可以去掉呢

网友:
『下面的控制电路如图,火线先经过可控硅电路过零触发然后到继电器电路。』

你的图,看不出 “火线先经过可控硅电路过零触发然后到继电器电路”。

如果是 “先经过……然后到……”,那么可控硅和继电器触点应该是串联,但图中是并联,加热管仅受可控硅控制,白炽灯仅受继电器触点控制。

网友:
『加热管加热时白炽灯会闪烁,控制不了继电器开闭』

你的图未画出包括加热管和白炽灯的完整电路。把完整电路贴出来,恐怕你的联接有误,若联接无误白炽灯不会闪烁。

网友A:
 标题是 “可控硅控制继电器问题求助分析”,但首帖图并不是用可控硅控制继电器。

图中由可控硅控制的是加热管,而继电器是由 DriverPin2 处器件控制的。

网友B:
白炽灯与可控硅电路无关,但图中的表达共用了部分导线,如果此时出现闪烁只能说线路存在接触不良或图中未画出的元件比如前级开关等的规格选择严重不当或施工存在严重问题,导致电压严重跌落。

网友:
阻性负载可以不必使用C1、R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 “可控硅控制继电器问题求助分析”,但首帖图并不是用可控硅控制继电器。 图中 ...

感谢回答

白炽灯只画了个接口,让继电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炽灯与可控硅电路无关,但图中的表达共用了部分导线,如果此时出现闪烁只能说线路存在接触不良或图中未画 ...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答 白炽灯只画了个接口,让继电器控制。

我知道 “白炽灯只画了个接口,让继电器控制”。

你的加热管也是 “加热管只画了个接口,让可控硅控制”。

最好是把完整的电原理图画出来,包括交流零线在内,否则没办法说 “加热管加热时白炽灯会闪烁” 问题。

网友:
加热管加热时“白炽灯”会闪烁,说明整个电路的输入到加热管的电路导线选择过小。

C1R4是可控硅的保护电路,早期的可控硅耐压余量都不高,容易电压击穿,所以吸收以下电网上的尖脉冲。最好保留。

网友D:
调功,3KW的负载15个周期一串工作0.3秒,白炽灯不闪才怪

网友:
过零触发要做到动作于+、-10V范围,时间控制精度0.11mS,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安然过传导,RC宜保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功,3KW的负载15个周期一串工作0.3秒,白炽灯不闪才怪

火线进,双向可控硅控制加热,继电器控制白识灯, 都是独立控制的, 应该是火线问题吗, 是电压波动引起白识灯闪?

先开白炽灯,是没有抖动的,再把加热管开启,就开始闪了,这是如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线进,双向可控硅控制加热,继电器控制白识灯, 都是独立控制的, 应该是火线问题吗, 是电压波动引起 ...

前面都说了,是线路中的某些环节规格选择严重不当或施工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回路阻抗太高,电流大时自然导致电压明显跌落,于是白炽灯的亮度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闪烁。你用电压表测测就知道了,用示波器看更明显。好好去查吧,包括导线规格、开关参数、接头施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