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 开发板 学习笔记(五)

楼主: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 学习笔记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 USB例程

GD32L233xx系列MCU数据手册:《GD32L233xx_Datasheet_Rev1.0.pdf》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 通用串行总线全速设备接口(USBD)
  • n支持USB 2.0链路电源管理。
  • n512字节专用SRAM,用于数据包缓冲。
  • n支持DP线上的嵌入式上拉。
  • n集成USB PHY。

通用串行总线全速设备接口(USBD)模块包含一个完整的速度内部USB PHY,不需要更多的外部PHY芯片。 USBD支持所有USB 2.0中定义的四种传输类型(控制、批量、中断和同步)  协议。 USBD支持8个USB双向端点,可以单独使用配置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上的原理图如下:

可以看出CN1,CN2上无电源电压。无ID。仅作设备:全局 USB 配置寄存器中的强制设备模式位置位,强制 USBFS 仅作为设备,这 种情况下,将忽略 ID 线的状态。

注:已经从官网下载了USB_Virtual_Com_Port_Driver_v2.0.2.2673相关驱动,并且已经安装,但从设备管理器中始终没有找到该设备。

请教一下,这个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单片机的程序你也得给烧成USB的例程。

网友:
已经是USB的例程了,仿真的时候, while(USBD_CONFIGURED != usbd_cdc.cur_status) {
  /* wait for standard USB enumeration is finished */
  } ,发现有时这个返回值,不是USBD_CONFIGURED,电脑系统提示“设备连接超时”

网友: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