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后果后续部分宽带功分器版图电路赏析

楼主:
做东西之前 的步骤: 看看论文、看看B站、看看公众号文章、、、、、、

  • 宽带Wilkinson功分器的设计仿真制作。
在微波系统中,需要将发射功率按一定的比例 分配到各发射单元,如相控阵雷达等,因此功分器在微波电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性能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整个系统能量的分配和合成效率。随着宽带天线、宽带滤波器等器件的不断发展,对宽带功分 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求也越来越大。

对于功分器,需要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输出 功率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并且要求输出端口相互隔 离,各输入输出端口匹配及传输损耗尽可能小。 Wilkinson 功分器不仅具有良好的幅度相位特性而且 设计简便,是功率合成、天线阵列、混频器等微波 电路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件。由于单节 Wilkinson 功 分器的狭窄带宽限制了其在宽带系统中的应用,为 了增加带宽,实现宽频化,笔者采用多节 λ / 4 阻抗变换器,采用多节阻抗变换方式设计了宽带Wilkinson 功分器。.

  • 工作原理

二等分功分器是三端口网络,普通的无耗互易 三端口网络不可能达到完全匹配,且输出端口间无 隔离。而 Wilkinson 功分器在简单功分器中引入隔 离电阻 R,从而实现各端口的匹配及输出端口间的高 度隔离。引入 R 后,功分器变为有耗三端口网络,因此可以实现各端口的匹配以及隔离。图 1 是一个二等分微带 Wilkinson 功分器的示意图。

在图 1 中,输入与输出微带线的特征阻抗都是 系统阻抗 Z0,输入与输出口间的传输线长均为 λ / 4, 特征阻抗为 2 Z0,从而实现阻抗变换。输出端口 2 3 的隔离通过隔离电阻 R 实现。由电路的对称性 可知,当信号从 1 端口输入时,在 23 端口得到大 小相等、相位相同的输出信号。由于电阻 R 两端等 电位,故 R 上没有电流流过,相当于 R 不起作用。 而当 2 端口有信号输入时,它就分两路到达 3 端口。 适当选择电阻以及焊接位置可以使两路信号相互抵 消,从而使 23 端口得到隔离,在二等分功分器 中 R = 2Z0

由于单节 Wilkinson 功分器工作带宽较窄,不能 实现器件的宽带化。为了进一步加宽工作频带,可 以用多节的宽频带功分器,即和其他宽频带器件一 样,可以增加节数,即增加 λ/4 线段和相应的隔离电 阻R的数目[7]。图2是多节宽带功分器的结构示意图。

2 所示的多节宽带功分器采用了多节阻抗变 换器的形式,每节微带线的特征阻抗分别为 Z1Z2Z3……Zn,电阻 R1R2R3……Rn 分别为每一节的 隔离电阻。本文所设计的多节宽带功分器采用多节 λ/4 阻抗变换器,即各段传输线长度均为 λ/4。在多节 阶梯式阻抗变换器中,若各阶梯阻抗所产生的反射 波彼此抵消,便可以使匹配的频带得以展宽。通常 选择的节数越多,功分器的工作频带越宽,但同时 尺寸也越大,传输线的损耗也会增加,所以选择合 适的节数是关键。
  • 运用ADS设计仿真

设计目标

工作频带:2~18GHz

传输损耗:<1 dB

隔离度:>20 dB

反射:<20dB

参考目标:     宽带功分器匹配电路

原理图搭建:

  • 这个网上一堆教程如图这一步

  • SCH原理图(仿真)
 由于多节原因    导致图片显示稍微有点不富足  将就看看
  • PCB版图(仿真)
 这个就是上面SCH原理图的PCB版图,做到这一步一般就可以CAD或者Altium Designer
  •  单纯的指标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