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传了之后,刷新在帖子里显示不出来呀,怎么回事

楼主:
图片上传了之后,刷新在帖子里显示不出来呀,怎么回事

网友:
上传图片之后是存在图库中,需要选择文章中要插入图片的地方点击图片,就可以在帖子中显示图片了。

网友:
图片文件上传后,点击图片,图片即插入到帖子编辑光标处。

网友:
建议直接复制粘贴,有时网站会有这样的BUG,我上传的world文档,图片就是不出来。后面就直接CTRL+V

网友:
如图,编辑状态下,上传图片,然后点击上传的图片,图片即可显示在帖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