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温度大气压检测

楼主:
BMP085是一款数字式传感器,可直接获得环境的温度及大气压检测值,故使用起来十分好用,将它与OLED屏相配合即可构成一个小巧的温湿度大气压检测器。

BMP085 和OLED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如下:

OLED_CLK ---PE3

OLED_DIN ---PE3

BMP085_CLK---PE5

BMP085_DIN ---PE5

为模拟I2C实现高低电平的输出其定义的语句为:

#define SCL_Clr()  GPIOE->PBC = GPIO_PIN_3

#define SCL_Set()  GPIOE->PBSC = GPIO_PIN_3

#define SDA_Clr()  GPIOE->PBC = GPIO_PIN_5

#define SDA_Set()  GPIOE->PBSC = GPIO_PIN_5

BMP085进行输入与输出模式设置的函数分别为:

  • void IIC_INPUT_MODE_SET()
  • {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void IIC_OUTPUT_MODE_SET()
  • {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BMP085的初始化函数为:

  • void BMP085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BMP085的收发字节数据的函数分别为:

  • void BMP085_Send_Byte(char txd)
  • {
  • char t;
  • IIC_OUTPUT_MODE_SET();
  • SCL_Clr();
  • for(t=0;t<8;t++)
  • {
  • if((txd&0x80)>>7)
  • SDA_Set();
  • else
  • SDA_Clr();
  • txd<<=1;
  • SysTick_Delay_Us (2);
  • SCL_Set();
  • SysTick_Delay_Us (2);
  • SCL_Clr();
  • SysTick_Delay_Us (2);
  • }
  • }
  • char BMP085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 IIC_INPUT_MODE_SET();
  • for(i=0;i<8;i++)
  • {
  • SCL_Clr();
  • SysTick_Delay_Us (2);
  • SCL_Set();
  • receive<<=1;
  • if(IIC_SDA_IN) receive++;
  • SysTick_Delay_Us (1);
  • }
  • if(!ack)
  • BMP085_NAck();
  • else
  • BMP085_Ack();
  • return receive;
  • }

BMP085读取检测值的函数为:

  • void bmp085Convert()
  • {
  •       unsigned int ut;
  •       unsigned long up;
  •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       unsigned long b4, b7;
  •       ut = bmp085ReadTemp();
  •       up = bmp085ReadPressure();
  •       x1 = (((long)ut - (long)ac6)*(long)ac5) >> 15;
  •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       b5 = x1 + x2;
  •       temperature = ((b5 + 8) >> 4);
  •       b6 = b5 - 4000;
  •       x1 = (b2 * (b6 * b6)>>12)>>11;
  •       x2 = (ac2 * b6)>>11;
  •       x3 = x1 + x2;
  •       b3 = (((((long)ac1)*4 + x3)<<OSS) + 2)>>2;
  •       x1 = (ac3 * b6)>>13;
  •       x2 = (b1 * ((b6 * b6)>>12))>>16;
  •       x3 = ((x1 + x2) + 2)>>2;
  •       b4 = (ac4 * (unsigned long)(x3 + 32768))>>15;
  •       b7 = ((unsigned long)(up - b3) * (50000>>OSS));
  •       if (b7 < 0x80000000)
  •         p = (b7<<1)/b4;
  •       else
  •         p = (b7/b4)<<1;
  •       x1 = (p>>8) * (p>>8);
  •       x1 = (x1 * 3038)>>16;
  •       x2 = (-7357 * p)>>16;
  •       pressure = p+((x1 + x2 + 3791)>>4);
  • }

实现温度、大气压检测及显示的主程序为:

  • int main(void)
  • {
  •     LedInit(PORT_GROUP1, LED5_PIN);
  •     BMP085_Init();
  •     Init_BMP085();
  •     OLEDInit();
  •     OLED_Init();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20,0,"N32G457 TEST",16);
  •     OLED_ShowString(20,2,"OLED & BMP085",16);
  •     OLED_ShowString(20,4,"t=     C",16);
  •     OLED_ShowString(20,6,"p=       KPa",16);
  •     while(1)
  •     {
  •          bmp085Convert();
  •          OLED_ShowNum(44,4,temperature/10,3,16);
  •          OLED_ShowNum(44,6,pressure/100,5,16);
  •          LedBlink(PORT_GROUP1, LED5_PIN);
  •          SysTick_Delay_Ms(1000);
  •     }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温度大气压检测效果

网友A:
双色的OLED,挺美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色的OLED,挺美的。多少钱买的?

卖的比较早,现在应该不贵了,可x宝搜一搜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