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重启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单片机一直自动重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有软件的原因,有硬件的原因,先分类再排查。

网友:
先检查硬件,再看软件

硬件检查各个电源pin供电电压,复位电路啊,看电压有没有异常,复位不稳定,还是供电不稳定等等

或者工作环境,比如电磁干扰,静电等,

软件上就要看,去看执行log,或者看源代码,是不是产生了异常中断,进入复位,比如内存溢出,非法访问,野指针,指针未初始化,或者哪些模块初始化异常或者工作异常

然后是不是没有喂狗,或者是不是哪里某些条件下主动调用复位操作,等等

都有可能,只能一条一条的排查。

网友:
看门狗是比较常见问题

网友: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软件、硬件上的问题都有可能,要通过测试和分析现象来缩窄问题范围,直至判定具体所在。

网友:
实在不行,重新开始,也许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