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基站设备腔体滤波器拆解

楼主:
上次拆了一个华为的GRFU多载波基站设备华为基站设备拆解-电源部分 ,里边有一个腔体滤波器今天给拆开了,没想到里边还挺漂亮。

除了谐振腔部分,里边还有2块电路板。

小板上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器件 。

拆解视频:

华为基站腔体滤波器拆解

网友A:
防雷二极管

网友B:
这个腔体内隐约是镀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腔体内隐约是镀金了?

像是镀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雷二极管

好眼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防雷二极管

下边“弹簧”套个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边“弹簧”套个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是不为了防止短路什么的

网友:
腔体滤波器在这个频段 还是镀银的居多  相对便宜  指标也还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为了防止短路什么的

这个像肉串一样的东西呢?中间的金属好像实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像肉串一样的东西呢?中间的金属好像实芯的。

窄带圆杆交指型滤波器

网友:
使用是EPCOS的二极气体放电管。

网友:
看起来很有科技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窄带圆杆交指型滤波器

搜这个名称没找到结构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在论文中看见的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像肉串一样的东西呢?中间的金属好像实芯的。

意思都差不多   更名一下 叫糖葫芦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都差不多   更名一下 叫糖葫芦滤波器

感谢解答,“糖葫芦滤波器”这个名称好,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