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82M-EVT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到开发工具网站,发现有两个集成开发环境,

请问,例程是哪个开发环境 呢?

Eclipse也没弄过,我就普通的集成开发环境试试吧

网友:
这个集成开发环境更新频率挺高啊,这么多的版本,我就选最新的吧

网友:
  软件不大,300多兆,1分钟下载完成。然后下一步不需多说,但是,安装需要2G空间。 也不小啊

网友:
这个软件打开就教怎么使用,这个倒是挺友好

网友:
使用教程之后是个英文界面

网友:
这里可以切换语言,确定后,自动重启IDE,就可切换为中文了

网友:
切换后的中午界面,是不是省点事啊

网友:
看描述还不错

MounRiver Studio(MRS)是一款面向嵌入式MCU的免费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包括C编译器、宏汇编、链接器、 库管理、仿真调试器和下载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MRS同时支持RISC-V和ARM内核开发,内置沁恒微、兆易创新等厂家MCU工程模板;界面上兼顾工程师的开发习惯并进行整体优化;工具链方面进行了定制开发, 支持部分MCU厂家的扩展、自研指令。在兼容通用RISC-V项目开发功能的基础上,MRS还集成了跨内核单片机工程转换接口,实现ARM内核项目到RISC-V开发环境的一键迁移。

还有快速使用指导

网友A:
导入个程序,点个灯吧,发现这个开发板还没有原理图呢?

厂家可否公开下原理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入个程序,点个灯吧,发现这个开发板还没有原理图呢? 厂家可否公开下原理图呢?

在评测页面的工具包里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2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评测页面的工具包里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202

看到了,谢谢.不过我没看明白这个LED1,led2到底连接的芯片的那个管教

网友B: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9490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194901-1-1.html

谢谢,我的脑子还是太僵化了。

网友C:
可以去看看我的贴子,我当时也是看了好久,后来要自己跳线,不过这也好,后期做低功耗测量不用去断开LED,我还想后期如果做功耗测试,还得把电源的LED焊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看看我的贴子,我当时也是看了好久,后来要自己跳线,不过这也好,后期做低功耗测量不用去断开LED, ...

看到了,谢谢,当时没找到led的接线,就犯懒了

网友:
吐槽下这个开发环境,不支持之前的ARM仿真工具,还得再买工具

1,这个软件语言切换很简单,但是,汉化不彻底,调试接口仍然是中英文结合

2,芯片说支持两线仿真调试接口,还想着去试试之前ARM的仿真器呢,结果一看这个调试配置界面就傻眼了,

为了测试,再去买个昂贵的仿真器,还是算了吧。直接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