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方向的经验总结——确实有难度

楼主:
做射频的人一定要懂信号和系统,不然很难对射频有很深的理解

网友A:
最近在学射频,无从下手,也没人带,有木有推荐路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学射频,无从下手,也没人带,有木有推荐路线呢?

挺难的,网上一堆的视频和资料,但是就是没有手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难的,网上一堆的视频和资料,但是就是没有手把手的

学无线的就少,学射频的更少,资源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学射频,无从下手,也没人带,有木有推荐路线呢?

上面框图每一个都代表一个领域   你可以试着感兴趣的学习

网友C:
国内相关教学就很少,书籍也大多数是国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内相关教学就很少,书籍也大多数是国外的。

设备也贵,入门门槛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也贵,入门门槛太高。

设备是一般的贵    好用的就更贵了  你会了 设备就是门槛

网友:
首先你得一台矢量网络分析仪    频谱仪    电源  信号源   万用表   电烙铁   镊子   焊锡丝  工作台

不像软件    一台电脑

网友E:
时域解决不了的问题,换到频率去考虑,频域解决不了的问题,换到复频域去看,复频域解决不了的问题,转换到时域去看,换个角度看世界,问题就好解决了

可以先用ADS仿真各模块,仿真链路,看看各个波形,指标对应的S参数图,对各指标先有概念,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域解决不了的问题,换到频率去考虑,频域解决不了的问题,换到复频域去看,复频域解决不了的问题,转换到 ...

空了在去推推麦克斯韦方程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也贵,入门门槛太高。

舍得花钱的话,很多技术都可以慢慢研究起来,投资不可少啊

网友:
总结的非常不错,射频难度大,入门不容易,多学多总结,是不错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