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电源部分的电容上的过孔数量是怎么估算的?电容不过大电流也要打很多孔吗?

楼主:
我一般按2个10*20的过孔过1A电流计算的。

但是想不明白电容不过大电流也要打很多孔?

电容的地回流过孔数量要怎么估算?

网友:
板子上打孔是需要慎重,因为在电路板上打过孔,本身就存在寄生电容的也存在着寄生电感

但也不会精确到哪个板子能最多或最少打多少孔

网友:
一个小资料参考一下

或者到下载中心找

<华为pcb设计规范>

看一下

网友:
可以布置灌锡焊盘来解决载流和强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