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RISC-V内核 CH582】5 点亮LED灯

楼主:
前面用UART例子,做了串口收发,下面做到点灯:

看了好久的原理图,没有直接连接LED的IO,最后想到跳线:

 拿到跳线,把PB19连到了LED2上。

目前还没有找到延时程序,找到了定时器0的例子:

 这里我把GPIOB—15 更改成GPIOB19,时间把100ms改成500ms。

 UART+LED主程序如下:

  • /********************************** (C) COPYRIGHT *******************************
  • * File Name : Main.c
  • * Author : WCH
  • * Version : V1.0
  • * Date : 2020/08/06
  • * Description : 串口1收发演示
  • *******************************************************************************/
  • #include "CH58x_common.h"
  • UINT8 TxBuff[] = "This is a tx exam\r\n";
  • UINT8 RxBuff[100];
  • UINT8 trigB;
  • int main()
  • {
  • UINT8 len;
  • SetSysClock( CLK_SOURCE_PLL_60MHz );
  • /* 配置串口1:先配置IO口模式,再配置串口 */
  • GPIOA_SetBits( GPIO_Pin_9 );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 RXD-配置上拉输入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 // TXD-配置推挽输出,注意先让IO口输出高电平
  • UART1_DefInit();
  • #if 1 // 测试串口发送字符串
  • UART1_SendString( TxBuff, sizeof( TxBuff ) );
  • #endif
  • #if 1 /* 定时器0,设定100ms定时器进行IO口闪灯, PB15-LED */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9 );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9, GPIO_ModeOut_PP_20mA );
  • TMR0_TimerInit( FREQ_SYS / 2 ); // 设置定时时间 100ms
  • TMR0_ITCfg( ENABLE, TMR0_3_IT_CYC_END ); // 开启中断
  • PFIC_EnableIRQ( TMR0_IRQn );
  • #endif
  • #if 1 // 查询方式:接收数据后发送出去
  • while( 1 )
  • {
  • len = UART1_RecvString( RxBuff );
  • if ( len )
  • {
  • UART1_SendString( RxBuff, len );
  • }
  • }
  • #endif
  • #if 0 // 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后发送出去
  • UART1_ByteTrigCfg( UART_7BYTE_TRIG );
  • trigB = 7;
  • UART1_INTCfg( ENABLE, RB_IER_RECV_RDY|RB_IER_LINE_STAT );
  • PFIC_EnableIRQ( UART1_IRQn );
  • #endif
  • while( 1 )
  • ;
  • }
  • __INTERRUPT
  • __HIGH_CODE
  • void UART1_IRQHandler( void )
  • {
  • UINT8V i;
  • switch ( UART1_GetITFlag() )
  • {
  • case UART_II_LINE_STAT : // 线路状态错误
  • {
  • UART1_GetLinSTA();
  • break;
  • }
  • case UART_II_RECV_RDY : // 数据达到设置触发点
  • for ( i = 0; i != trigB; i++ )
  • {
  • RxBuff[i] = UART1_RecvByte();
  • UART1_SendByte( RxBuff[i] );
  • }
  • break;
  • case UART_II_RECV_TOUT : // 接收超时,暂时一帧数据接收完成
  • i = UART1_RecvString( RxBuff );
  • UART1_SendString( RxBuff, i );
  • break;
  • case UART_II_THR_EMPTY : // 发送缓存区空,可继续发送
  • break;
  • case UART_II_MODEM_CHG : // 只支持串口0
  • break;
  • default :
  • break;
  • }
  • }
  • __INTERRUPT
  • __HIGH_CODE
  • void TMR0_IRQHandler( void ) // TMR0 定时中断
  • {
  • if ( TMR0_Get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 {
  • TMR0_Clear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清除中断标志
  • GPIOB_InverseBits( GPIO_Pin_19 );
  • }
  • }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把延时程序复制过来,死活编译不过:

 说没有找到`TMR0_TimerInit'这里函数的定义,搞了好久才知道,CH58x_timer0.c没有参与编译

在CH58x+timer0.c上右键,选择参与编译才能通过。

 最后效果成功的点亮LED2,并做到半秒种闪烁:

上手的感觉就是CH582上手比较容易,性能强,相比刚入手STM8,STM32,CH582配置要精简,运行速度快。做为入门第一难的就是如果熟悉下载固件,跟ESP8266有得一比,稍要加点学习。不过经过我的上手说明后,应该会简单一些,我给大家填了坑!欢迎大家一起学习,如果说得不对,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不错,RISC-V应该是个后起之秀

网友:
厉害,我也是找了半天LED连在哪里,没想到是需要飞线的。另外,延时函数在"CH58x_sys.h"文件中

void mDelayuS( UINT16 t );        /* uS 延时 */
void mDelaymS( UINT16 t );        /* mS 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