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电路输出电压低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下图的DCDC电路设计输入20-36V,要求输出19.5V,在电流达到350mA以上时电压下降到10V左右。

输入电源是稳压电源调到26V,10A还是这样

网友:
是参考这个电路的嘛?

网友:
这是我用TI POWER DESIGNER生成的电路,看看和你电路有什么区别。参数在图片左上角。

网友:
带载能力差,首先检查储能电感的规格。

网友:
要么是你的电感在电流超过350mA时进入饱和,要么是你的电感直流电阻太大。

网友A:
自激了!!!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激了!!!看波形!!!

谢谢指点

网友:
检查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