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导入第三方库元件外形怎么改变?

楼主:
LTspice导入第三方库元件的时候,外形都很难看,比如:

其它元件也都是这种方块,要是能自己重画外形就好了。

网友:
第三方库元件不能修改了吧

LTspice的元件就这风格

网友:
已经会了,就在元件旁边画形状,把管脚移到合适的位置,删除原来的形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