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入CAD时如何定位坐标原点

楼主:
画AD的封装时,我是使用cad画的封装外形,为了能够使芯片定位到cad几何中心,我将cad的画图原点设置到0,0的位置,如下图。

将该图导入到AD中

   cad的位置定位到0,0,可是导入后却不能与ad的原点坐标重合?恳请各位给指导

网友A:
保存为CAD2004以下的dxf格式

导入到机械层Mechan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为CAD2004以下的dxf格式 导入到机械层Mechanical

谢谢,马上试一试